如何处理设备上的安全用电问题

楼主(2011-10-10):
最近做一台设备要用到三相电,除了外壳接地之外还有什么保护措施呀?类似设备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找个正规的电工按负载接电源开关,主线接TNS,最大化保证不漏电不伤人,不过载不放炮

网友:
如果设备上的控制电源不用零线,那就装一个三线的漏电开关,外壳接地。
如果要用到零线,看看零线接不接在外壳上:如果零线接在外壳上,外壳又接地的话,就不能用漏电开关;如果零线不接外壳,可以装个四线的漏电开关。

网友:
手操部分最好都采用直流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