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速马达

楼主(2011-10-10):
以前设计经接触到的是步进电机常,好一点的是伺服马达,都是有调速功能的,才听到有个变速马达,这个和前两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调速电机是利用改变电机的级数、电压、电流、频率等方法改变电机的转速,以使电机达到较高的使用性能的一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是利用改变电机的级数、电压、电流、频率等方法改变电机的转速,以使电机达到较高的使用性能的一种 ...

我看了定义,是不是普通马达加上变频器就能达到变速马达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