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具 粗皮刀/波刃铣刀

楼主(2011-10-10):
有一工序   现用 6mm整硬立铣刀 加工  侧铣  对加工面 光洁度 要求 低
想改用  粗皮刀/波刃铣刀
请教下  粗皮刀/波刃铣刀  加工出来的表面 是 齿形的  还是 比较粗糙的 平面?

工件是 铝合金的

网友:
波刃铣刀铣出来的比较粗糙的波浪纹,余量大的话先用波刃铣刀,精铣还是换立铣刀

楼主:
那么 请问 波浪纹 是否 锋利?

网友:
不锋利的还能铣的动?  铝就要锋利

网友:
图片上的刀不是加工铝合金的

网友:
http://www.maford.com/Products/Index.aspx?cell=AL
这个上面第一个是铝用波刃铣刀,洗出来是波浪的,肯定要精铣一下的。但是效率很高。

楼主:
我是问 加工出来的 波纹 是不是 锋利?    会不会 割伤   我们是穿电线的

网友:
不会锋利的  只是毛刺比较大  穿线是可以的

网友:
玉米铣刀专用于粗加半精加的波纹铣刀,表面质量能达Ra2-3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