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吊扇轴承自动安装设备的方案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我画了个简图,和你不同,是气缸两只在下面将送料轴承到夹具上往上定位,也可以不要气缸来实现滚动定位(你两个半圆改成V型)同时左右两只气缸工作,转子经过输送带到下一个工位。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我画了个简图,和你不同,是气缸两只在下面将送料轴承到夹具上往上定位,也可以不要气缸来实 ...

没看明白  请大路朝阳朋友上图

网友A:
你看这样结构如何。两边气缸也可用凸轮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结构如何。两边气缸也可用凸轮来实现。

两边轴长度不一样,按大路朋友的方案可能不好定位啊

网友:
你可将最后接轴承面压入时间调整到同步,电线事先用电管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