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顶尖孔的端面是斜面,磨出的轴颈应该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1-10-10):
请教:如果顶尖孔的端面是斜面,如下图中左图所示,那么磨出的轴颈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尺寸a、b、c、d的大小关系,原因是什么?

网友:
看你打顶尖孔时的基准是什么了?基准就是以轴线为基准的,后续磨削就影响不大,假如是以端面为基准的,这就是一个几何误差了,可以几何计算,表现是径向跳动,

网友:
用红丹粉研下,看接触面积,假如太差,会出现圆度超差。
6 ~! o. Z. P3 m3 \比如如楼主示意图,会出现B=C,A>D。因为接触不好的区域会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