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如何对准中心?

楼主(2011-10-10):
想在数控车床上用麻花钻钻孔,不知道刀具如何对准中心?
            发那科系统
                 后置斜式导轨
                         12工位刀库

网友:
我是这样的用端面刀车到端面中心不要车到完留点小毛刺差不多剩个一毫米这样 ,以它为基准就可以了

网友:
同外圆车刀差不多。先车好一外圆,测量,记住尺寸。然后用麻花钻的棱边去碰外圆,Z向退出。外圆加上麻花钻直径就是X值。

网友A:
在MDI里输入G0  X0就到中心了  你可以试试看  哈斯的数控车床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发那克的有没有~~~~

网友(点评):
首先要对刀然后才有你的这种说法。

网友:
要是不可以  也只有上面说的办法了

网友:
1.划线找正。
主轴锁定,用外圆刀分别画出两个相交叉的线,交点即使中心,然后用麻花钻去靠!
貌似不是怎么精确,但是是钻孔应该可以!
2.打标找正
原理:主轴和麻花钻中心同轴。
把表架在主轴上,表头探针放在麻花钻上无槽的外圆上,通过调整x的坐标校正!
……

网友:
外圆对也可以的啊
方便

网友:
外圆对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DI里输入G0  X0就到中心了  你可以试试看  哈斯的数控车床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发那克的有没有~~~~

这个功能是要厂家把主轴轴心x项机械坐标设为0才可以,发那克有些厂家的床子就可以

网友:
精准就打表.............

网友:
车床如果没有撞过 看机械坐标  有固定数据的 你看看操作手册  我用的机械坐标-360.  就是中心

网友:
我们对的时候有两种精度不是太高,打中心孔是可以了…第一种是在端面上用钻头划个圆,用卡尺测量下输入就OK了,第二种就是用尾座顶针顶个小眼,然后用中心钻对那个眼…

网友:
同外圆车刀一样。先车好一外圆,测量,记住尺寸。然后用麻花钻的棱边去碰外圆,Z向退出。外圆加上麻花钻直径就是X值。

网友:
用内孔车到钻头的尺寸,然后用钻头去对就行了,然后输X0.0!

网友:
自动钻孔的一般要求不是很严, 对刀对外圆吧

网友:
钻孔应该要求不高吧,不然用芯棒。。

楼主(2011-11-14):
谢谢社区上的热心朋友!!!!

网友:
钻孔,要求不是很高。试切对刀,就可以了

网友:
主轴上夹钻头,刀架上夹个方铁直接干在方铁上,然后在方铁的侧边攻牙固定钻头

网友:
刀具受力很大容易崩刀

网友:
切个端面,中间不要切了,有一个小点,看下高低。明白不

网友:
先用中心钻,然后再用麻花钻

网友:
用钻头刃接接触工件再根据工件直径钻头直径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DI里输入G0  X0就到中心了  你可以试试看  哈斯的数控车床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发那克的有没有~~~~

机床参数丢失重新设置圆点这招就不准啦

网友(2012-11-04):
要求不高就慢慢靠,要求高点就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