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非标的东西。不知社区是否能做。

楼主(2011-10-10):
想把191X4的不锈钢圆管弯到内圆是601,外圆是800。要求有200的镙距。想把一圆周做四个这样的组装起来。最后组成8层。现在就是找不到能弯主这管的。不知社区有不有能玩这管的。可在加工方卖材料弯好后寄来。如有加工能力我先付材料钱。加工费是多少。后用打过去。

网友A:
石化的设备吧?什么材料?弯这种管与材料有关系,不是所有合金钢都可以,

找有热推的厂子,你这个不算大,一般热推就可以,但要做新模具,也不少银子,热做模具钢的,

另外,玩这些东西,肯定先付银子,并且说好,玩坏了怎么分担,都这个行规,不太可能用好付钱,不过,你可以试试看,也许有的厂行,

网友B:
最好上个图,没看懂,圆管又没有直径符号,601和800应该是内外圆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化的设备吧?什么材料?弯这种管与材料有关系,不是所有合金钢都可以,

找有热推的厂子,你这个不算大 ...

我是想做个换热设备。如用传统的管式来做,它占用空间大。对我的要求可能达不到。我想把镙管内达到30度-----370度。内部是N条小管。做出来要达到进入的是原油。出来的是轻油和燃料油。也不用冷却器就用进入的原油把它冷却。使原油进入后以镙旋而上。到上面达到220度后产生油汽。后通过顶部反回内部。最后排出是轻油。加热采用在中上部加热,采用电加热方式。这样做可利用油汽的热量再次把原油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个图,没看懂,圆管又没有直径符号,601和800应该是内外圆弧吧?

对就是191外径圆管,304材质。把它弯成90度。内圆弧直径是601MM。外圆弧是800MM。

网友:
4厚的应该有点难度吧。。。。。。。。。。。。。

网友:
不懂来学习学习,高手真多啊

网友C:
东莞凤岗有一家型材拉弯厂,专做非标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莞凤岗有一家型材拉弯厂,专做非标弯管的。

谢谢前辈的指导。您知道地址吗?或它公司的网站。有前辈的指导我真是开心。对不起我刚回来。回晚了。

网友(点评):
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您知道地址吗?或它公司的网站。有前辈的指导我真是开心。对不起我刚回来。回晚了。

他们说我的直径太小。我的只有800MM的外径,他们只能做到半径5米这样。那就是十米的圆了。我想可能还是分开一个圆做四段连结可能好做一点。这样只做四分之一的圆。最后用阀兰盘来连。这样好加工。也好清理污垢。

网友D:
找数控弯管机试下看,要比较高档的,能做3D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数控弯管机试下看,要比较高档的,能做3D弯管

谢谢你的指点,你能帮我找到么,在海口就找不到。如能箐帮我一下。我的邮箱是xuzhiping131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