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汽车制动系统,请教

楼主(2011-10-10):
汽车踩油门制动系统气压表指针到0.9MPa排气,排气后气压表指针又下降到了0.8MPa,整整下降了0.1MPa,请问专家们是不是正常情况呢?还有一般气压踩到底几次到0.5MPa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汽车是气压制动???????????、、

网友:
油吧 估计错了

网友:
大车一般是气动的,不了解,等高手详解

网友:
气压调节器把气压调至设定的0.8mpa

网友:
踩几次跟车自身的状况有关,管路密封,泵的数量及行程等

网友:
今天刚跟老师傅学到,大型载货汽车都是用启动刹车的,但是那种铲车之类的就是油压的。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正确,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2011-12-01):
我们重汽车一般是 连续制动五次 气压在5个气压以上 就证明管路密封性良好,制动系统工作正常---其他厂家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重型车你制动一次它排一次气,压力应该稍微有所降低吧。

楼主:
谢谢大家哦,重型的汽车一般用气动制动的吧

网友:
只要在常态下保持0.8即可,制动五次保持在0.5属于正常,前提是管路及制动阀无泄漏,

网友(2012-01-01):
看你车制动系统的耗气量了,整车厂有这方面的参数,他们做过试验,可以咨询一下,你这种情况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