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这个规格价格多少?

楼主(2011-10-10):
请问谁有金刚石砂轮的参考价格?直径500mm,宽度150mm的规格。

网友:
二万左右  详细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A:
楼主弄错了吧~~那有那么厚德金刚石砂轮啊~~我有日本冈崎的金刚石砂轮,但是厚度有两种分别是45,50.材料也有两种:分别钻石和cbn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错了吧~~那有那么厚德金刚石砂轮啊~~我有日本冈崎的金刚石砂轮,但是厚度有两种分别是45,50.材料也有 ...

该砂轮用于50型无心圆磨床上的,我看见德国产的机床有这种砂轮。

网友:
砂轮好贵啊!!

网友(2015-05-25):
这么大规格的砂轮,本身成本就很高,再者,做大砂轮,小公司一般因为设备、技术的限制是做不了的,更何况做了形状一样的砂轮也未必好用,所以价格就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