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轮

楼主(2011-10-10):
怎么计算链轮的外圆?有没有公式。刚开始学这行,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有,设计手册里面很详尽。

网友:
这是第一张图片。。。。。。。。。。。。。。。。

网友:
这是第二张图片。。。。。。。。。。。。。。。。

网友:
这是第三张图片。。。。。。。。。。。。。。。。

网友:
有公式可以查看一下,当然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网友(2012-09-11):
你可以上网下载几个比较大的做链轮的公司样本,上面有齿外圆。

网友:
齿根和分度圆比较固定,外圆浮动值就比较大些。根据公式自己算吧,或者用插件自动绘制标准链轮。solidworks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