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业务想改为自动化:耳钉,自动化焊接

楼主(2011-10-10):
本人现有一业务,想要改成自动化,简单介绍一下:

耳钉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针(直径为0.8mm,长8mm),一个圆柱(直径2.5mm,长3mm),从供料开始,到焊接完成,想改成全自动化,供料系统用振动盘,具体的焊接过程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什么焊机,感觉送料没什么问题,什么焊机,应该说清楚点吧,。。。

网友:
要焊接的肯定首先要控制焊头什么时候焊,还有怎么样让他焊,送料用振动盘可以但是反正说不清找个生产自动化的公司包包价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材料的,普通金属的话电阻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打算外包,可以聊聊啊!
qq:1561709750
我在深圳

楼主:
不外包,想自己做,就是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我是山东济南的,有机会可以合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焊机,感觉送料没什么问题,什么焊机,应该说清楚点吧,。。。

点焊机,材料是是不锈钢的,他们以前是手动的,想改成自动

网友B:
我以前的公司有两台全自动车床,好象是瑞士产的,用的是线材盘料,线材的剖面有心型,五角形等.
耳针是机器直接车出来,然后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公司有两台全自动车床,好象是瑞士产的,用的是线材盘料,线材的剖面有心型,五角形等.
耳针是机器直接 ...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