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踩离合器和刹车,是否可行?

楼主(2011-10-10):
说一个题外话题关于汽车离合器。

驾校教练教导刹车时不须踩离合器,但我觉得从离合器原理来看应该同时踩离合器和刹车,这样做切断了动力,既保护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机构,省车省油,又能防止万一误把油门当刹车引起事故。我因习惯同时踩至少避免了二次事故,这样做操作也较简单,二脚只要使劲踩下去即可。

当然,先刹车再踩油门理论上发动机减速牵引,但必须操作得当,有点精度要求,否则减速后又输出动力了。同时踩最好有些提前量,如发现远方红灯、堵车、转弯等就踩离合,同时右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出脚,这样停车转弯都得平滑。

社友们觉得这方法怎样?你们是如何做的?

网友:
可以这样,但我习惯只踩刹车

网友:
高档制动不踩离合,丢掉油门后发动机被动运转帮你制动呢,低速后你得要踩离合,要不发动机熄火了

网友:
不一起踩是为了更有效制动 防止溜车

网友:
学手动档的车最难的就是油门和离合器的配合,如果同时踩那倒简单了。

网友:
“驾校教练教导刹车时不须踩离合器..”,这基于什么理由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可以(需要)同时的,哪为何不设计制造成踩刹车时同步离合器呢?

网友(点评):
刹车同步离合,好主意呀。有一种电子制动踏板内部电路可输出有两条反向电压曲线,下降控制离合分离,上升控制制动实施。

网友:
没有问题,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
我考虑高速踩离合会加速摩擦片磨损,所以低速踩较好,个人理解。

网友:
完全是个人习惯,驾校教的很多东西在实际路面根本用不上,比如驾校还不让你空挡溜车呢,学以致用,所以不用在意,自己开着舒服就好。高速先刹车再离合,低速一起踩是因为怕熄火。至于你说的磨损和机械问题。。。我觉得你想多了。只要不是粗暴驾驶或者极端错误的驾驶方式,那点磨损你可以不用在意。我个人认为,本身车就是一个消费品,如果连这个磨损度就考虑进去的。。。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不如用坐公共交通了。。。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说的有理。

网友:
驾校采用刹车踩离合的原因:
因为教练车在场地内速度较慢,加上学员缺少驾驶经验,一旦踩刹车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教练车的车速场地内都在2000转以内,又是低档,踩下刹车制动系统降低车速,变速箱系统未与发动机分离,车子极易熄火。

车速较高时刹车与离合如何让工作:
车速较高遇到需要刹车的时候应当先踩下刹车,在感觉速度完全减下来或者发动机发生轻微抖动的时候,然后在踩下离合器,进行选换挡。车速较高需要刹车的时候如果先踩下离合器车速会随着惯性可能更快!非常危险,特别是重型车辆,等一些下坡路段。减速的时候踩下刹车,刹车系统会自动降低车速,油门松开发动机处于怠速供油状态,发动机转速会降低,此时还没有踩下离合,变速箱未与发动机分离,发动机低转速会牵制行车速度,有辅助刹车减速的效果。

现在的车都带着ABS/ESP等装备,怎么踩4个车轮都处于相同状态,所以,大可不必讨论谁先谁后,同时踩也行,只要恰能及时刹住车就好。

网友:
有没有人严重告诫你:下长坡的时候绝对不能放空挡溜车?
有没有试过开车时油门一松车会减慢,但切换到空挡又感觉轻快起来?
紧急制动时是动一只脚快还是动两只脚快?不出事就不错了,还怕熄火?

话说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不踩油门是不给油的,反而放空挡的时候,发动机为维持怠速运转需要烧油。

网友:
正如你所述,踩离合器是切断动力,踩刹车是制动车辆。在原理上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实际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操作:没有紧急情况下的自主减速、制动,完全可以先踩离合,再刹车,的确即可以保护发动机、又达到制动要求,省车省油。任何紧急的情况,必须先踩刹车,充分利用发动机来增加制动阻力矩,降低制动距离。当然在此情况下,一只脚必须停留在离合踏板上,随时准备踩离合,以避免熄火。紧急情况下,车辆失去动力(即熄火)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我来给各位大侠捧场的,小弟还没学车呢!!正准备报个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