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碰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0):
静态干涉检查:我先就行了干涉检查,生成扣件文件夹了,并使里面的干涉全部忽略。  图一

动态碰撞检查:
我转动绿色的偏心轴进行碰撞检查时,它显示是螺丝和那个封盖碰撞,(这个标准件干涉我上面不是已经忽略了么),怎么还是碰撞的?? 图二
怎么也找不出原因,各位大大帮忙看看
图一           图二
装配文件sw2010的

网友:
我也刚刚在学SW2008。。请多指教。。。

网友A:
你看看偏心轮有没有碰到轴承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偏心轮有没有碰到轴承端盖

没,   现在主要是 螺丝和轴承封盖碰撞,如图

网友:
螺丝和轴承端盖碰撞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干涉我之前不是忽略过了么? ?难道之前的忽略在这个步骤不起作用?

网友A:
忽略后要保存,在打开看,忽略后优美有改动过图纸,空位和螺栓位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后要保存,在打开看,忽略后优美有改动过图纸,空位和螺栓位在检查一下

忽略保存了后试过, 还是那样。。。你能下载过去试试看么?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07的,能降彽版本发过来看看不?QQ574956103

网友(点评):
sw 只能高开低, 不能低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07的,能降彽版本发过来看看不?QQ574956103

保存为.igs格式的就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略保存了后试过, 还是那样。。。你能下载过去试试看么?

你先发到我邮箱里面yhc6850@msn.cn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略保存了后试过, 还是那样。。。你能下载过去试试看么?

在邮箱里面被杀毒的拦截了,下不了

网友:
这个软件是什么东东啊……看的好深啊…………

网友:
这个是哪部分没整好我得下下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