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为什么检测不到

楼主(2011-10-10):
设备上有一套解锁装置,是EHB下落,锁片被一(图尔克)传感器检测到后,自动拨动锁片进行解锁,原来使用的传感器检测距离是15mm的,经常报超时,即传感器未检测到,调整传感器使锁片能在其中心,并检测高度基本在10mm左右,仍是经常无法检测到,发现检测距离基本要在5mm左右,后换一检测距离为35mm的,结果实际仍是5mm左右,检查电压等符合要求,而在试验台上拿一铁片检查,基本就能达到其检测设定距离。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光电开关还是接近开关,注意光源,如果是接近开关注意检测材质。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一下使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最好附张控制图以方便大家分析问题。

网友:
可能传感器反应速度太慢了

网友:
除了感应器件反应慢,也可能电路反馈什么的出些问题,楼主计算一下看看

网友:
能否说得详细些,比如有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2013-05-01):
根据传感器性质,检查环境是否有干扰

网友:
2 t3 \4 u% x/ a: v2 e学习

网友:
什么型号的传感器,被检测的物质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多多思考 。。

网友(2013-08-08):
看距离有没有太远

网友(2014-04-27):
实验台上可以一般是材质的问题,电方面的也有可能

网友:
听着像是材质!直接拿铁片就OK~

网友:
被检测的物质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2015-05-12):
有咩有解决?

网友(2015-07-10):
太笼统了,楼主,没有细节没办法解决问题;要知道,排查故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细节,不注意细节,不描述细节,你让人随便说说?还是你根本就像随便听听?

网友:
听起来你用的是接近开关吧
有两个原因
1.是不是要求检测的速度太快了,在要求的时间内,近距离检测效果好,反之差
2.周边游干扰,如果是检测金属的传感器,周边如果有金属片什么的会干扰动作时间,导致检测距离缩短

供参考

网友:
要看看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2015-08-24):
什么样式的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