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定了台液压系统,大家看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11):
        最近定了台液压系统,要求系统流量不低于90L/min,工作压力12MPA。昨天收到后感觉系统配置不是太合理,30KW的电机配71ml/r的柱塞泵,系统流量104L/min,此部分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与之配套的地方就弄不明白了,吸油滤油器为160L的那种,10通径隔爆电磁溢流阀,6通径隔爆电磁换向阀,油泵出油管的耐压才14MPA。个人认为换向阀的通径太小,压力损失太大,油温会过快升高,有可能会导致爆管。请各位高手说说还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听你说的这情况确实有点问题,还有吸油滤油器通流量太小

网友A:
不知道电机为什么选那么大。
P*Q/600
06换向阀流量一般在250左右。没问题
但是溢流阀选10好像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电机为什么选那么大。
P*Q/600
06换向阀流量一般在250左右。没问题

兄台可能搞错了。
你说的 06换向阀 不是楼主说的 6通径换向阀,楼主说的 6通经应该是你说的 02

网友:
如果是恒压变量泵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可能搞错了。
你说的 06换向阀 不是楼主说的 6通径换向阀,楼主说的 6通经应该是你说的 02

V=Q*21.22/(D*D)
一般阀类我选V=10M/S
软管V=6~8
钢管V=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V=Q*21.22/(D*D)
一般阀类我选V=10M/S
软管V=6~8

02——(1/4“,06通径),
03——(3/8”,10通径),
04——(1/2“,16通径),
06——(3/4”,25通径),
10——(1-1/4“,32通径),
两个”06“ 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