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掉的螺纹规出来了!

楼主(2011-10-11):
断掉的螺纹规出来了!可是工件也废了!

网友:
都快跟上现场直播了,但是结果还是不行哦。应该找个老钳工,帮你慢慢搞出来

网友:
呵呵,不拿出来的话一定废了,拿出来的话可能废,只是你运气不好而已

网友A:
怎么废的?你太着急了。遇到这种事情先冷静,一定要冷静。等你解决了会有成就感。

网友B:
不用通止规检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通止规检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

 内螺纹不用通止规还用什么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废的?你太着急了。遇到这种事情先冷静,一定要冷静。等你解决了会有成就感。

用焊接工具左右拧的时候 就把螺纹给挤坏了

网友(点评):
可惜了,这不是力气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不用通止规还用什么检啊?

内螺纹量仪啊,国产没有,美国有GSG的和Johnson gage

网友C:
结果牙还是坏掉了,你们里面没有钳工等老师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牙还是坏掉了,你们里面没有钳工等老师傅了吗?

我们没有专业钳工,尺寸检验的有一个老师傅也做划线的工作

网友:
加大一号螺纹还可以用吧

网友:
看来现在专业钳工等老师傅都快绝了

网友:
补,将孔打大,嵌入,再打孔攻牙,不知可否..

网友D:
你这工件螺纹规都能卡在里面,证明螺纹比较小。螺纹口上坏了了一、两扣应该不会影响螺纹的旋合力吧。

网友:
螺纹坏掉了把原来的孔加大,重新镶嵌一块同材质的料进去,再钻孔攻牙,零件表面处理一下,也就看不出是组合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工件螺纹规都能卡在里面,证明螺纹比较小。螺纹口上坏了了一、两扣应该不会影响螺纹的旋合力吧。

老外不要了啊,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了

网友:
回复兰少取断塞规

回复兰少:如果刚开始不开槽的话可以用比螺纹底孔小1毫米的钻头钻一下,然后用一个凿子把塞规凿扁了就拿出来了,还不破坏螺纹。但现在开槽了就只能用铣刀或点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