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回转工作台的T型槽方向应该是沿长边还是沿短边方向?

楼主(2011-10-11):
如题,重型回转工作台的T型槽方向应该是沿长边还是沿短边方向?请说明理由

网友A:
肯定是长边方向,这个确定无疑的,一个是要固定尽可能长的加工件,另外一个是取得尽可能大的固定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长边方向,这个确定无疑的,一个是要固定尽可能长的加工件,另外一个是取得尽可能大的固定力矩,

谢谢,可是我看到齐二80吨的转台T型槽是沿短边的

网友:
实际上长边、短边都没有什么,从使用角度角,都一样;从零件的加工来讲,短边加工相对容易。

网友:
短边便于清扫,长边便于夹持。十字的最好

网友B:
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是捷克产的4000X3600的100吨重型回转工作台,虽然从图中不能直接的确定哪条边是长,哪条是宽,但一般惯例是长边水平,短边竖直,而图中的T型槽方向就是沿长边方向的。从回转台的加工难易程度来看,沿长边加工可以减少T槽的数量,但对加工机床的要求更高一点点,所以有些回转台的T槽方面是沿短边方向的可能有这方面的限制

网友(点评):
您好: 我再帖子中看到了您贴的图片“捷克产的4000X3600的100吨重型回转工作台”,很是想了解一些回转工作台结构,想请教下还有更详细的图片吗?有的话能否传给我一份,附邮箱号yi070215@sina.com,十分感谢。

网友:
设计一个转台 不管是圆形的 正方形的 或者长方形的 都应该以转台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中心考虑。我认为合理的应该是 长边方向。齐2的我没见过。如果它真是短边方向的 ,只有2个原因 一个就是本身设计错误 另一个工作台整体结构使他只能这样设计

网友(2013-05-27):
圆形工作台的t形槽可不可以不沿直径,只是在工作台上均布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是捷克产的4000X3600的100吨重型回转工作台,虽然从图中不能直接的确定哪条边是长,哪 ...

您好:
我再帖子中看到了您贴的图片“捷克产的4000X3600的100吨重型回转工作台”,很是想了解一些回转工作台结构,想请教下还有更详细的图片吗?有的话能否传给我一份,附邮箱号yi070215@sina.com,十分感谢。

网友:
感觉沿长边方向好些,清理的话都是用那种工字钢堵上的用到哪里,再把工字钢取出来用,长边方向开T型槽对台面刚度降低的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