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代旧电机:尽量不用伺服电机,价格尽量便宜

楼主(2011-10-11):
请教各位大大:

       现要选择一种电机,用来代替原来设备上的电机。原来的电机是一个普通的2级交流电机2900RPM,50W,新电机的要求,尺寸不能大,最多在Φ100*100这么一个范围内,转速3000-4000内可调,100W以内,能不用伺服电机尽量不用,价格尽量便宜,其他就没什么要求了。

哪位大大看到过这种电机的,麻烦告诉我下电机名称,规格参数,价格以及在哪买的到,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使用环境,能否考虑用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使用环境,能否考虑用变频。

电机防水等级要稍微高点,其他都是正常环境,变频电机有全满足这些要求的么,价格和在哪能买到能否告诉我呢,谢谢

网友:
你可以查一查相关厂家,具体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配合调速器实现3000~4000转/分钟的无极调速,且体积更小。

网友:
可以借用一下调速手电钻原理

网友(点评):
一般在设备上不建议使用手电钻这类串激结构电机,因为这类电机虽扭力大,但寿命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