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olidworks

楼主(2011-10-11):
好多人讲solidworks易学,初步学了一点,感到画图不难。分清使用的平台,做好加减乘除运算就可以了。在指定的平面上画草图,就像盖房子在地面上放线一样,运用基体特征,就像要砌墙一样。从数学的角度看,都可以看做加法。切除特征就是减法了。辅助特征如倒角,可能使实体增加,也可能使实体减少,就是加减混合了。复制特征就是乘法了。取中、按比例等分,就是除法了。设计库的应用,就像盖房子的各种预制件一样,选好型号,安上去就行了。
一切顺利的话,画图还是较快的。只是有时显示厚度为零的几何体等会带来些麻烦。

楼主:
二维软件画图,都是在一个平面上画线。就像搞建筑的在地上画线。而三维造型,不只是画线,还可能砌墙、挖坑,为下面的工作建平台(基准面、基准线等)。所面对的工作不那么单一了,要知道现在能做什么工作,应该做什么工作。这是习惯二维绘图的转到三维绘图,首先要解决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再一点就是尺寸驱动和几何约束,和二维有较大区别,要体会其方便之处。最后就是练眼了。刚学开车的人,感到眼不够用。画图也是这样,每向前走一段,各种标记有了什么变化,要不能迅速看明白,这就需要熟练了。如何记住各个按钮,各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有时给自己一点理由,能便于记住。如上所说,应用基体特征,如同做加法,实体都是增加的。基体特征排在第一位的是拉伸,为什么?猜测原因之一是这个操作可靠,拉伸操作很少有失败的;原因之二是起始、终止条件丰富,应用广泛。

网友:
我也是刚起步的初学者

楼主:
加二:旋转凸台/基体。机械零件中,回转体是一大类,用的也非常广泛,被排在了第二位。

楼主:
加三:基体特征—扫描。弹簧也是机械上常用的零件,可用此功能做出。前面学的拉伸、旋转,都是在一个平面上绘制草图,然后利用特征。从扫描开始,要在不同平面内绘制草图了。简单的两个,复杂的三个。
现在体会一下solidworks绘图程序。三部曲:选择草绘平面——绘制草图——应用特征。选择草图绘制平面,就像存放货物选择几号库一样;绘制草图,就像把货物摆进来一样;应用特征,就是把这个库中的(或其中一部分)按指令送到目的地。

楼主:
加法四:基体特征——放样凸台/基体。典型零件,天圆地方,变截面的零件。扫描、放样都要特别注意穿透约束的应用。有时会因为没有加穿透约束,放样失败。

楼主:
加法五:边界凸台/基体。现在安装的2011有这个功能。试了一下,没有完全掌握。手中的教程是08的,没有讲解,希望有高手讲一下。知道有这么个功能,估计不会对其它基本知识的学习影响也不大,可继续学习下面的知识,有机会时再请教。这样就了解了拉伸、旋转、扫描、放样、边界,共五个基体特征。对应的减法,也有这五个特征。在2011命令控制器中,还多了一个异型孔向导。注意体会一下该特征与其余十个特征有哪些不同。能感到,工作的平台高了一些,不需要画孔的尺寸草图了,只需定位就行了。拉伸、旋转、扫描、放样、边界,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非常熟悉他们。机械零件,钻孔更是经常的。对异型孔特征,也是很容易记住的。

楼主:
加减小结:命令管理器前两个单元格,讲了基体特征和切除特征。学了它们,就像一年级的小学生学会了加减法一样,可以画一些基本的零件了。现在看一下2011打开一个新零件时的绘图界面,在command manage中,只有拉伸凸台/基体、旋转凸台/基体、参考几何体、曲线、instant3D显亮,可以操作。像拉伸、旋转可以先选特征,直接进入草图绘制。这是对前两名的特别奖励吧。打开插入下拉菜单,能看到,凸台/基体单元格内除拉伸、旋转、扫描、放样、边界外还有一个加厚特征,在第二个切除单元格内,除拉伸、旋转、扫描、放样、边界外还有两个特征,分别为加厚和使用曲面。而异型孔向导在第三单元格特征—孔-异型孔里。到现在共学习了6+8=14个特征。solidworks的学习,更多的是行知,行而后知。按照提示操作,一般都可完成。对完成不了的,要找资料学习一下了,要知行了,先知而后行。

楼主:
2011命令管理器的第三节中的第一个特征:圆角和倒角。基体特征使实体增加,切除特征使实体减少。运用被列为辅助特征的圆角和倒角特征,实体是增加还是减少就不一定了。如果把实体增加看为加,实体减少看为减。这里加减就不一定了。圆角、倒角在机械零件中应用广泛,绘图中的选项也很丰富,被列为了辅助选项的第一位。列第二位的是阵列,可以看为数学中的乘法。和小学数学学习一样,学完了+-后要学乘法了。陈列又分了线性、圆周、镜像、曲线驱动、草图驱动、表格驱动、填充七种情况。镜像,就像是乘以2。2+7=9,再加上前面学的14种特征,共学了23种了。如学习时间紧张,曲线驱动、草图驱动、表格驱动、填充可以结合以后的实例学习,暂时可先了解一下有这么个特征。

楼主:
2011命令管理器的第三节中的第三个特征:筋。筋特征是特殊的拉伸特征,就是拉伸的草图可以简化。应用这个特征会使实体增加,做的是加法,感觉放到基体特征中区更好些。就像异型孔向导被放到切除特征中一样。下面的拔模特征,可以使实体增加,也可以使实体减少。抽壳特征也是这样,也可使实体减少,也可以使实体增加。包覆特征也是如此,浮雕使实体增加,蚀刻使实体减少。圆顶特征也是如此。在命令管理器中,一般列出的都是比较长用的。在插入下拉菜单下,特征栏里,还有一些特征。

楼主:
2011命令管理器的第四节中的第一个项:参考几何体指令。打开新图时可建立基准面、基准轴、坐标系、基准点。当已经建立了实体以后,这里又多了一个配合选项。根据可能进行的操作,选择的项目有些变化,这也是和两维绘图不同的地方。能够自己建立基准,才能够在自己想绘图的地方绘制草图。就像学开车的,可以在想拐弯的地方拐弯了。拉伸等特征的起止面才好按需要建立起来。掌握了基准面的建立,开始感觉到三维绘图的方便了。

楼主:
2011命令管理器的第四节中的第二项:曲线指令。点击三角,可以看到有:分割线、投影曲线、组合曲线、通过XYZ点的曲线、通过参考点的曲线、螺旋线/涡状线,共6种曲线。其中,螺旋线/涡状线在绘制弹簧时常用,比直接利用扫描完成弹簧的绘制要方便些。以后利用设计库,还会更方便些。其余几种曲线,可结合实例再进一步学习。2011命令管理器的第五节中的Instant3D就是快速进入修改的意思。初学saolidworks,还是看一下正常的修改从哪里开始吧。学会清除、修改,进入除法的学习了。将要升入小学三年级了。

楼主:
进入三年级了,开始完整地画出一个零件。走进右上角的小房子,有老师很详细地教如何开始,制作的第一个零件如图。

楼主:
走进右上角的小房子,有老师很详细地教如何开始,制作的第一个工程图。

网友:
好好努力吧,不就你就会变得更强。

楼主:
在右上角小房子下面放的数,书中有好多资料,被称为设计库。打开可以拖入绘图区,还可以右键点击新建零件,一些标准件如螺丝钉,垫圈、齿轮等可以更快捷地绘图了。因为你站的平台更高了,不但草图不要绘了,一些关联的特征参数也不要选了。如需要,还可以在左边的树中修改。

网友:
不错,楼主很善于总结,不过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内容,要达到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就远不止这些内容,也远不止现在的体会,还需要心脑并用!

游客

网友(2012-06-05):
大侠说的是,更进一步要体会各功能的异同了。特别是应用特征后得到的实体的面的情况是否相同要注意。

网友(2011-10-18):
SolidWorks是易学易用

游客

网友(2012-06-05):
不知solidwok何时能搬走零几何体这个绊脚石,期待中

网友A(2011-10-19):
电子市场上有SW软件卖吗,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
有赚分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上有SW软件卖吗,需要多少钱呀

可画图的光盘,大城市的小店有;小城市的大市场有。

楼主:
对复杂点的数学题,做题时最好列一下解题步骤。有些练习题,能列出解题步骤就表示自己会做了。画图也是如此。画图的步骤,在左侧的特征设计树中,详细地反映了出来。设计树的下面,有一条回退控制线,按住它向上拉,每步绘制的情况,更精确地反映了出来。通过特征设计树,可以看清高手是如何一步步画图的,便于像高手学习。打仗的将领,每到一处,就要看地形,根据此处的地形,如何排兵布阵。学习绘图也是如此,每见到一个物体,都可以思考一下设计顺序,找出绘图的难点在哪里。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应该是个搞土建的,搞土建的看问题和搞机械的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我认为那些特征的造型方法就像是机械加工一样,先选择材料,然后再车一圈,有可能还要倒个角啥的,然后是装配或者焊接,运动分析,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应该是个搞土建的,搞土建的看问题和搞机械的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我认为那些特征的造型方法就像是 ...

是的,熟悉机加工的看到的是下料、孔加工、倒角焊接等加工。但对初学者,可能对机加工并不熟悉。再说,有些命令,如布尔求交,也很难对应到机加工的什么工序。所以说,对于造型来说,怎样看不重要,能快速记住就好。如拉伸、旋转、扫描、放样也可以通过排风管道的绘制,对命令有一个大体了解。直管道可以用拉伸命令绘制,拐弯处可以用旋转命令绘制。直管加弯道能不能一步绘制呢。用扫描命令就可以一次绘制,不但可以绘制等截面的,截面还可以放大或缩小。但截面的形状不能变。要变截面的形状,如天圆地方,就要用放样了。

网友:
今天试了几个命令,真的很好用。

游客

网友(2012-06-05):
现在试了好多命令了吧,把体会介绍一下

网友(2011-10-28):
呵呵  初学者  露个面
其实 懂点加工工艺的应该不难学
就是 下料  造型

游客

网友(2012-06-05):
是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2011-11-04):
刚接触时,有点难,多画几个图,就不觉得了

游客

网友(2012-06-05):
熟能生巧

网友(2011-11-05):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楼主:
前面学习了加法、减法、加减混合、乘法,能使实体增加、减少。接下来可学会看图。自己画的图、或外来的图能会查看尺寸、质量等信息。在命令管理器中有评估选项,打开后有卷尺可以测量尺寸,天平可以测量质量等。尺寸的更改,可以通过目录树编辑特征参数或修改草图的尺寸。

网友C:
很想学好曲面,,,不好找资料

游客

网友(2012-06-05):
是的,实体特征基本掌握后,学习曲面是必要的。

楼主(2011-11-11):
引用 网友C:
很想学好曲面,,,不好找资料

SW的曲面命令不是很多,在学会实体以后应该不难学习。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

楼主:
查看零件,会剖切零件,也是基本内容之一。点击那个剖开的圆柱按钮,就可以选择按什么面剖切零件了。solidworks做剖面是比较方便的。到现在,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了,能画一些简单的零件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比较深刻,学习一下,谢了

游客

网友(2012-06-05):
刚有时间把前面的帖子看了一下,有些语义还没有表达清楚。论坛的帖子不能修改,只能这样了。大侠好的资料贴点,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2011-11-12):
我也是刚起步的初学者

游客

网友(2012-06-05):
现在可以跑步了吧

楼主(2011-11-12):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起步的初学者

共同学习装配体。零件有各个特征组成,装配体有各个零件组成。情况基本相同。进入装配体环境,插入零件,定义零件间的配合,这些都好操作。有时插入小零件时,在目录树中显示零件已插入,但在绘图区域找不到零件。这时怎样才能使小零件显示出来呢。一种方法是把大零件隐藏、改为透明等,就可以看到小零件藏到哪里去了。另一种是在目录树选中零件进行拖动,把它从大零件里拖出来。还有一点,在两平面配合性质为重合时,要注意选择对齐方式。对齐方式不对,也会出现一个零件跑到另一个零件里面去。

楼主:
在“配合”属性管理器中,可以看到有标准、高级、机械三大类。这和零件草图里,通过尺寸和几何关系定义各草图实体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同的是,有时需要用移动零部件管理器中的“碰撞”来定位零件,还可以装配的零件进行干涉检查。一般将主要的件设为固定,后插入的件尽量和固定件间确定配合关系。

网友:
初学者,感觉挺好用的,就是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E:
初学者,留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学者,留个脚印,

装配体中还可以含有子装配体。零件的固定与浮动、刚性与柔性都是可以指定的。对不好定位的零件,可在零件中加些基准特征供装配定位时使用。使用打包命令(在文件菜单下),可以帮助整理所需要的文件。sw2011包含了工程图、模拟结果、嵌套视图、平坦视图、自定义或默认布景。

楼主:
前面学习了零件绘制(SLDPRT),又学习了装配体(SLDASM).可以说已经盖成了一套完整的房子。这套房子的不少地方来自于建造者的灵感,可能没有详细的工程图(SLDDRW).进行工程图的生成是较方便的。在零、部件图纸已打开的情况先,进入工程图界面,选中右侧某个视图,直接拖进模板中放置就可以了。如果认为默认的比例不合适,可在模型视图属性管理器中选择使用自定义比例。插入的模型视图,感觉方向不合适,可按上方的旋转按钮进行旋转。尺寸标注字的大小感到不合适,可激活后对字体进行更改。学习完工程图,小学四年级就毕业了。

网友F:
很好的新手指引。。。。。。。。。。

游客

网友(2012-06-05):
未完待续

楼主(2011-11-16):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新手指引。。。。。。。。。。

共同学习。说的不对的,请指正;说的不够的请补充。零件、装配、工程图是在机械设计、制造中普遍要用到的。还有一项挺有意思的学习内容:动画。论坛上有高手把机械动画分类两类:机械仿真动画和机械演示动画。机械演示动画要做的视觉效果好,还要和3DMAX等配合。点击左下角运动算例选项卡,进入时间设定。关键帧动画就像放电影的胶片差不多;马达动画是给运动部件指定运动规律。

网友:
感受颇深。又让我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顶.............

网友G:
初学啊,好多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学啊,好多不会啊!

初学,不要太在意还有什么不能画。现在是对solidworks有一个初步了解。概况了解以后,在逐步进行细节方面的学习。不知你用的什么版本。如是2011,下面可以一起,较详细一点学习动画。通过对动画的学习,也能加深对前面知识的理解。

楼主:
不少自学者感到solidworks动画比零件建模和装配难些。其实想通了,不难,应该还容易些。感到难的原因,可能是用的版本变动较大,有些资料对动画界面中的名词叫法也不一致,一般都听说过动画、模拟、仿真,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也是比较模糊的。有人拿来了詹迪维主编的08教程,开始就讲到“时间线区域中的黑色竖线即为时间栏,它表示动画的当前时间”,读了两遍,在没说清时间线的前提下,还是难理解“时间栏是个区域还是一条线?”。对一时难理解的,结合所用的版本,实际操作一下,自己把思路整理一下,这个关节也就通了。对2011我是这样认为的:1、界面左上角给出了做动画的三个运动算例工具,分别简称为 动画、基本运动、Motion。大概情况:动画只注重“画”,后两种要能预测什么样的物体受力、热等之后怎样动。2、单个零件也可以动画。画个零件,进入运动算例,按左起第九按钮,打开动画向导,就可以让它旋转起来了。3、按一下第八个保存按钮,动画就被保存了。试一下,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不过对于动画制作迫切需要高手指导啊,各位有动画制作视屏没,分享一下吧!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也谈一下体会

楼主:
再看一类单个零件也能做的动画:定向视图动画。画好零件后,进入运动算例界面后,1、在运动算例界面的设计树中右击“视向及相机视图”节点,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禁用观阅键码播放”命令。2、右击这一行上00:00:00处的键码,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视图定向”挑选要放置哪个方向的视图就可以了。这样,第一个视图就放好了。3、接下来还是在这一行,选好时间点,右击放置键码;再右击刚放好的键码,选择视图就可以了。都放置完后,就可以播放动画了。

楼主:
旋转零件动画、定向视图动画制作都不难。只要告诉计算机“什么时刻是什么画面”,形成动画,对计算机来说更简单。再看一下爆炸视图动画,画好装配图以后,下拉菜单插入-爆炸视图,制作好爆炸视图后,制作爆炸视图动画就简单了,按动画向导做就可以了。这也是提供给计算机开始、结束两个时刻的画面,计算机就可以按要求的时间完成动画。

楼主:
已学了1、旋转零件动画  2、定向视图动画  3、爆炸视图动画。还有一类,也是给计算机指定起始和结束两个状态,就可以做出动画来,有人成为配合动画。典型的例子,在桌面跳动的小球。实际上是指定小球按什么路径运动,在装配图中指定00:00:00时刻对应的画面和结束时刻对应的画面,计算机就可以按要求的时间完成动画。

网友:
我也是刚学 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楼主:
5、能弹起来的弹簧、瓶中水平面的升降,是高速计算机起始、终止画面和中间任意界面画面的计算方法。计算机就可以做出动画了。

网友:
归纳的非常好,受教了

网友(点评):
有好的体会也讲讲啊,人多力量大吗

网友:
楼主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哦!佩服!

网友(点评):
多谢表扬,有好的资料传一下,特别是2011动画、渲染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只是设计工作中使用,还没有很好研究你需要的这些东西。

网友(点评):
使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点评):
现在主要用2010,也装上了2012,从98版就开始使用

网友(点评):
98就用了,老手了。以后多请教

楼主:
运动算例界面中2011和2008更改栏线条颜色有所不同。看到个2008资料中讲:驱动运动为蓝色、从动运动为黄色、爆炸运动为橙色、外观为粉红色。而在2011中有绿色。使用2011的朋友讲一下,它代表什么?结合一球变两球的实例讲讲。

楼主:
球起点图片及所对应的运动算例界面

楼主:
球运动到点2图片及所对应的运动算例界面

楼主:
球运动到点3图片及所对应的运动算例界面

楼主:
球运动到点4图片及所对应的运动算例界面

网友(点评):
以前熟悉两维软件吗?会了两维软件,学习三维软件,本应该是很容易的。现实中会有人感到难,主要是遇到点问题没有人指点,自己对各知识点的关系没有理清,就会有点晕。大家一齐就容易理清了。

楼主:
图形说明1、运动算例的工具栏中显示“动画”,说明是用动画工具制作的(不是基本运动和MOTION);1X表示播放的速度。
        2、0秒处竖直黑线为时间轴。和模型界面中特征设计树最下面的“回退控制线”一样,都指示出当前的进程。
        3、“3球运动”是该装配图的名称,所对应的黑色水平细长线从0秒开始——8秒结束,表示动画总的时间是8秒。
        4、设计书中1球2球为灰色,表示当前处于隐藏状态。

楼主:
图形说明二:位置2和位置3的键码点间有粉红色水平线(进入sw拉大一些能看清楚).粉红色代表外观,拉大之后,能看到3号球有深变淡,2号、3号球有淡变深。由显示到隐藏或由隐藏到显示,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

楼主:
图形说明三:3号球隐藏了,1号2号球显示出来了,从设计树中也可以看出来。到四号位,运动停止了。

楼主:
可以弹起来的弹簧和加水的瓶子中的水,都要在装配图里生成新零件,新零件的高度尺寸是和移动的零件相关联的。给移动的零件指定一个位置,就有相对应的弹簧和水的图形。计算机利用这些图形,就可做出动画来了。

楼主:
6、相机动画。给相机指定好运动的轨迹,他可以和上面的球一样,沿轨迹运动并进行拍摄。这样制作出来动画,称为相机动画。

楼主:
7、电机动画,就是驱动零件是用电机,在运动算例界面点击电机,按照要求设定就可以了。到现在我们学习了:旋转、定向、爆炸、配合、关联、相机、电机,共7种动画。接下来学习渲染。仿真动画,以后再学习。

楼主:
什么是色彩
前面画出的零件、装配体和做的动画,希望再漂亮一点,就需要渲染了。2011中的photoView360可以进行渲染。想一下什么是色彩,有利于对个选项的理解。色彩是观察者的反应。这里需要三个条件,即光源、物体与观察者。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概念,即任何一方做出了改变,那么色彩也会随之变化。在SW2011中,外观按钮的标识是在圆圈内画出了红黄绿蓝四种颜色,还是比较形象的。在这下面加点衬托,就是布景了,也好理解。贴图的那个标也很形象。

楼主:
photoView360通过打外观、布景、贴图前面的加号,可以分别添加材质、布景、贴画,对加入的设置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可以通过相应的编辑进行修改。各选项的含义不太明白时,可调整观察一下。如调整红、绿、蓝的值,看到零件的颜色在变化。三者都调到最大时,就是通常看到的颜色,也就是在白光下的颜色。照射光的颜色不同,眼睛看到的颜色也不同。背景光也有影响。

网友H(2011-12-24):
初学sw,感觉相同,用cad画三维太困难,转投SW

楼主(2012-03-05):
引用 网友H:
初学sw,感觉相同,用cad画三维太困难,转投SW

因工作需要,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把3D模型转化为2D图。SW工程图制作,据说在几个常用的软件中是较好的一个。边学边干,现在感觉还是满方便的。初步进入时,要分清是在编辑图纸还是在编辑图纸格式,就可以画个简单的工程图了。

楼主(2012-04-16):
在工程图中,碰到一个图形不能旋转剖,在投影的圆上也不让标直径

楼主:
今天又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回”字形截面,要进行扫描,上下两个面分别沿两条引导线是倾斜的,总是显示扫描失败。不用两条倾斜的斜线做引导线,可以扫描。检查引导线的穿透也没有问题,最后把回字的内形删除掉,只扫描外形是可以的。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大侠讲一下。

网友:
确实如此,我此前学的是国产的MDA金银花,和这款非常相近,所以上手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难的。但对于高端的就差点了。另外,在设计库中的标准件好像有点少,尤其是国标产品比较匮乏。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本来如此,前段时间需要双节距链条,40B的。找起来就比价困难。

游客

网友(2012-06-05):
是的,怎样增加标准件库是要解决的问题,有好的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I(2012-04-20):
显示厚度为零的几何体,是因为你在画图的时候采用了合并结果,并且你画的特征与原有的实体出现了点接触或线接触。

游客

网友(2012-06-05):
是的,不合并结果有时可以生成。生成的零件也不能合并,这时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2-04-20):
引用 网友I:
显示厚度为零的几何体,是因为你在画图的时候采用了合并结果,并且你画的特征与原有的实体出现了点接触或线 ...

只显示无法生成,没告诉0几何体。

网友J(2012-05-24):
这个帖子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帖子很实用

有好的内容多补充,初学多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人才啊 简单化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总结的不错

边界基体还不熟悉,哪位大侠讲讲,还有如何能避免该死的零几何体

网友:
正想学这方面知识呢,谢谢楼主指点

楼主:
最近工作碰到了问题,实体经扫描切除后又用放样切除,得到的交线要倒R50的圆角,可是显示圆角过大,无法完成。估计放样切除需要倒角的面没有控制好,重做草图,把轮廓和引导线方向换一下试试。

楼主:
对solidworks初步了解后,有点时间时要看一下每一个特征的具体选项了。第一个特征:拉伸。从草图基准面开始,沿一个方向拉伸到给定的深度结束是最常用的,也是默认选项。
注意开始条件还有另外3个选项,还可以从其它面、顶点或按草图基准面等距。有了这几个选项,不仅可以少建绘图基准面,而且可以改变拉伸基体的端面形状了。如从曲面开始拉伸,端面就可以得到一个曲面形状了。
确定了开始条件后,注意拉伸可以按两个大方向上拉伸,在拉伸大方向确定后,具体拉伸方向还可以具体指定,不仅能拉成和基准面垂直的,而且能拉成斜了。
结束条件更丰富了,有8个选项,注意每一个选项的含义,能给绘图带来好多方便。
如一个草图要向两个方向分别成形到实体,选择方向1和方向2,在两个方向上分别设定终止条件就可以了。效果和共用草图两个方向分别拉伸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画好的图再打开时一放样切除特征显示为黄色,查看是草图显示为黄色,对草图进行编辑,显示全黑色。点草图修复,显示没有问题,显示几何关系也没有问题,但没有完全定义草图选项(工具-尺寸标注-完全定义草图是灰化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打开草图的父项,也没有问题,都是黑色显示。在一个父项草图中,添加了一个从动尺寸,问题得到了解决,子项变成黑色了,但仍然没有完全定义草图这一工具。不知保存后再打开,是否还会黄色显示。请教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L:
我也是初学啊,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初学啊,支持你

谢谢支持,重新打开还可以。多段相连接的棱线倒圆角如何做的,中间有些小的面有可能完全切除掉。

楼主(2012-06-27):
今天再次感受到了选项的重要性。在两组曲面间做了个边界曲面,在选项与预览栏里,自动给的选项是□合并切面,点击对号完成了边界面,对该曲面加厚,也完成了实体转换。可是再次打开时,显示该曲面加厚失败,编辑一下加厚的方向,又好了。此种情况出现了两次,加厚方向改变了两次,回到了原位,这就明显的不正常了。现在选中了□按方向1剪裁,问题得到了解决。看来不剪裁,相切面有花瘢显示,可能此处面有重贴。

网友:
初学者   有同感

网友:
刚起步  学习了

网友:
初学 ,刚开始

网友(点评):
路越走越顺

网友(2013-04-09):
楼主不错,多画

网友(点评):
温旧而知新

网友:
哈哈、、、讲得有理!!!

网友:
受益匪浅 学习了!

楼主(2015-12-13):
转动惯量在质量特性中被称为惯性张量

网友:
收藏了,非常好的经验心得,慢慢学习

楼主(2016-12-28):
在做一款利用惯性力工作的机械。SW的质量属性中,由坐标轴决定的Ixx   Iyy   Izz 为刚体为刚体对三个坐标轴x y z的转动惯量。Ixy   Iyz  Izx惯性积的物理含义没有理解,这些数据怎样利用,不太了解。请了解的大侠讲一讲。

网友:
全是老前辈啊  现在学好像有点晚了

网友(点评):
快了学习,享受快乐,永远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