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正面是平整表面,背面有很多肋板之类的

楼主(2011-10-11):
最近有个压铸产品,正面是平整表面,背面有很多肋板之类的,在中间的地方最多。请问中间的这些肋板会不会影响正面的平整度?如会,那能通过磨具的设计解决吗?
还望能人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本人不会影响的。做过类似的产品,筋没有你的多。
产品壁厚尽量均匀一致。

网友:
电机壳子是铸铁的吧,他那上面的径更多,都是做木模砂模浇铸出来的

网友:
放心的压铸吧,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04-02):
产品壁厚尽量均匀一致。

网友: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产品。没问题,你放心大胆的干吧!

网友(2013-07-04):
筯板对你的产品的平面度有好面,没有这些你产品的平面度问题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