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此图如何定义配合

楼主(2011-10-11):
如图绿色套筒在沿轴向运动时,怎样配合,才能使轴上的销一直处于套筒的引导槽内,而套筒产生相应的相位变化。
这里说的是在SW中拖动时,套筒产生相位变化

网友:
你把它复制一份,我1分钟搞好马上发给你

网友(点评):
复制什么?源文件吗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066&extra=&page=4 32楼

网友A:
首先套和轴同心,在销与导向槽的面相切,让销走螺旋轨迹线

网友(点评):
不行,同心后再点销与螺旋轨迹配合,就会提示你过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套和轴同心,在销与导向槽的面相切,让销走螺旋轨迹线

你的装配步逐错了,或螺旋孔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装配步逐错了,或螺旋孔维错了

你把一套图发给我看看yhc6850@msn.cn要复制的,

网友:
同心   再相切    !!!!!!!!!!!!!!!!!

网友:
1.在心轴销上画一根线,与槽宽相等。
2.心轴与套同心,心轴销与心轴安装孔同心。
3.把心轴销上的线分别与槽两边重合。

附件为2011版。

网友(点评):
大哥,俺的SW是09版的,谢谢你了,一会用你的方法自己试一下

网友(点评):
能请教你一下,那个槽的画法吗?你是用那几个特征画的,用包覆吗?你的版本太高,打不开来

网友A:
那个套子上面的槽画错了,我装来半天都不行,我用螺旋画的就可以装好,动作是对的

网友(点评):
没画错,看上面7楼我装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套子上面的槽画错了,我装来半天都不行,我用螺旋画的就可以装好,动作是对的

情何以堪啊,将来的版本,打不开啊

网友(点评):
我上面上传的就是你画的东西装配的,里面你的包覆没有改过,可以装配。

网友:
我7楼不是写了方法吗?看不明白?

网友(点评):
7喽的版本太高,打不开。估计是我的沟槽画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何以堪啊,将来的版本,打不开啊

我把视频发上来,你看看

网友:
用相切应该就可以搞定哦,不过我得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