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的连接与通信,请教

楼主(2011-10-11):
哪位大侠懂S7-200CNPLC和ABB ACS 400型变频器,它们怎么接怎么用啊,小妹初学。。。

网友A:
用MODBUS协议通讯,看懂变频器的控制字、状态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ODBUS协议通讯,看懂变频器的控制字、状态字就行了。

补充:
     在PLC程序里用 TOOL BOX 的"主"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