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带阻止结构的推拉杆,请教

楼主(2011-10-11):
现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求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1.一个架子上有四个支撑杆,通过支撑杆上的外螺纹和固定在架子上的筒壁的内螺纹旋合可以调整支撑杆的高低,这样就能调整整个架子的高低,这是现有的很简单的机械结构;
2.现在因为现场使用的关系想做一些改进,通过螺纹旋合来调整高低的话很费时间,现在想做一种结构,就是把支撑杆设计成光杆结构,增加阻止按钮,使其不能往上自由滑动,使用时,直接往下推动支撑杆即可,按下阻止按钮,则可以向上提起支撑杆;
目前还未想到很好的办法,感觉生活中好多类似的结构,但是平时没有太注意所以一下子也实在想不起来,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用气动货液压的   就是用气缸货液压缸代替支撑杆

网友A:
我们以前做展架,都是直接打孔用插销的,来固定几个调节高度,又快速,很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不过,用顶丝也可以,光杆做的最好别太光,增大摩擦力,或抱死结构,呵呵

网友B:
看看拉杆箱的拉杆,按钮一按就可以拉伸。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架子上会出现多少重量,要知道单靠导杆上的摩擦定位是没问题,但是上下拉动轻松就不可能了。如果重量是固定的或变动范围不大,你要用平衡式的就行。也就是说你要给这个架子作配重,那样架子在上下移动时就可以随意定位且定位摩擦要求不高,导杆也可以做到光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做展架,都是直接打孔用插销的,来固定几个调节高度,又快速,很好用。

打孔只能确定几个高度,我需要的是在拉杆行程任意位置都能保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架子上会出现多少重量,要知道单靠导杆上的摩擦定位是没问题,但是上下拉动轻松就不可能了。如果 ...

必须有在行程任意位置都可以抱死的结构,不然肯定会掉下去的啊,重量大概8kg

网友(点评):
只用在光杆外面的滑动套上装一个电磁刹车或永磁刹车,杆拉到位置后闭合。也可以用机械式的,类似两节晾衣架中间的拉伸部分,拉开后,靠螺纹拧一个锥面与轴抱死,就可以实现任意位置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拉杆箱的拉杆,按钮一按就可以拉伸。

就是不知道拉杆的内部结构,看来只能拆一个了

网友: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讲过一单向锁机构,利用三颗钢珠内接于一圆锥面且与需锁紧的导杆或钢丝绳外切。这种机构很简单也很实用,在受力极限范围内,锁紧力等于拉力,如果要两方向都自锁,反向多装一个就可以了。希望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有在行程任意位置都可以抱死的结构,不然肯定会掉下去的啊,重量大概8kg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是重力向下的,你可以在任意位置停住也可以抱住,但是定位好操作吗?向下一定是猛滑的,向上是很费力的!
如果做成平衡式的,上拉下推任意位置停都不会有太大的载荷,只需克服摩擦!

网友:
如果力不大,定位精度也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参考棘轮扳手上的钢球、弹簧和凹槽。

网友D:
单向锁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向两方向都运动的话则比较麻烦,还是液压或气动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必须有在行程任意位置都可以抱死的结构,不然肯定会掉下去的啊,重量大概8kg

电磁刹车太重了,准备参考注胶机活塞的形式做一个,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向锁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向两方向都运动的话则比较麻烦,还是液压或气动的好。

请问单向锁是怎样的结构呢?

网友(2018-05-02):
用膨胀胶套加螺母锁紧就可以了,把螺母松开后可以自由移动,锁上螺母后,膨胀胶套锁死光杆,摩擦力足以承重8k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