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拆卸的损失和困难,请教

楼主(2011-10-11):
在装配过程中,很多轴承的内圈都是热胀冷缩装配的,这就导致在维修过程中,想拆卸轴承或者拆卸轴承内圈都要损坏轴承或者其他的零部件,有的内圈由于其他零部件的阻挡,工具无法施工,导致拆卸困难。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或者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
难拆卸的轴承位在设计时就应该留有拆卸液压孔。

游客

网友(2012-04-10):
轴端面有液压接头,轴上有环形油槽,300-400MPa的高压油通进去,对内圈有外涨和润滑作用,减少了阻力。效果如何,正准备买个泵试一下
俺也还真不知道已经指出方向,还要包送到家? 阁下将物件送过来吧,俺帮您拆。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油口怎么开,可否给个示意图或者详细点的说明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1-10-11):
什么是拆卸液压孔,怎么留;一般都是用拉马(摞子)拆卸。

网友(点评):
就是在轴颈上留液压油口。要拆卸时,通入高压油,将内圈胀大。

网友A:
我也没看过拆卸液压孔,求图片. 一般碰到热胀冷缩装配的轴承,我公司一般采用液氮冷轴加液压千斤取出,实在不行也就损坏轴承了.

网友:
油路是从轴向进去,然后在轴承内圈位置加工几个孔吗还是加工沟槽;另外轴承内圈加大后液压油泄露压力马上降低重新抱紧,能保证拆卸间隙吗?这种结构我没有用过。是否用过。

网友(点评):
我也想见识一下,哈哈

网友(点评):
请问阁下液压油泄漏到不能保压的间隙是多少? 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都是密封不泄油的吗?

网友:
现在有轴承加热器了,还是挺好用的,不过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过拆卸液压孔,求图片. 一般碰到热胀冷缩装配的轴承,我公司一般采用液氮冷轴加液压千斤取出,实在 ...

在短时间内持续加高压油,不会出现重新抱紧的情况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过拆卸液压孔,求图片. 一般碰到热胀冷缩装配的轴承,我公司一般采用液氮冷轴加液压千斤取出,实在 ...

请问您公司液氮冷轴具体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