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研压力补偿变量泵和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1-10-11):
油研的压力补偿变量泵

油研的压力补偿变量泵

问题1、油研的压力补偿变量泵,其实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恒压变量泵?

问题2、特性曲线的意思是当压力没有达到调定压力的时候,泵就会保持额定流量不变?

问题3、当选择的电机功率较小时,即电机功率不能达到使用调定压力时实现额定流量所需的功率(图中拐点),会出现下面的三种情况吗?还是其他情况?1、压力升不上去,流量保持额定流量   2、 流量降低,压力上升  3、 电机停止传动

网友A:
1,是的,老外都管这个叫pressure compensated pump,压力补偿泵,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恒压变量泵
2,严格说,没有达到调定压力,是全排量,输出流量+泄露等于全排量输出
3,这个不大确定,电机功率不够的话,我觉得电机有可能烧毁。由于达不到拐点,泵相当于定量泵,然后相当于电机带定量泵,只能带动10MPa的电机一定要带15MPa的负载的话(比如溢流阀),估计会带不动负载,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老外都管这个叫pressure compensated pump,压力补偿泵,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恒压变量泵
2,严格说, ...

谢谢!
那1、2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只剩下第3个问题了

网友:
如果电机功率选得较小,且小于所需功率的90%,则会发生:闷车、跳闸或烧毁,即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如果选用的电机功率小于所需功率但大于所需功率的90%,电机可能会工作,但发烫,使用寿命将缩短。

网友(2021-12-22):
楼主,最后是怎么选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3-14):
压力升至设定值,流量到与压力乘积(考虑容积效率、电机效率等系数)等于电机功率,就保持了,不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