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不锈钢怎么能干快点?一个长期供货的活

楼主(2011-10-11):
    这几天干了一个活,是长期供货的。火力发电厂的消音器不锈钢圆筒 ,每个筒子20000多孔,有什么好方法快点干,这个活是不可以用那个冲床提前打孔的!

网友:
这个可以交流一下,或许我们能提供好的解决方案!QQ419620499

网友:
涨工资!肯定干的快

网友:
对孔没要求就用多轴器,有要求就用数控钻铣床加电动分度头加乌钢钻头,三天也能搞一个汗我最快就这么快了多大的孔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排水管上面打N多的眼多轴器是个好帮手

网友:
如果是厚板小孔的话可以使用排钻
如果是薄板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激光切割

网友:
这么多孔,如果板厚低于16mm用激光切割价格会低很多。

网友:
同意楼上,激光切割。

网友:
排钻
或者激光切割
要看是多大的孔,排列等工艺要求

网友:
冲床打孔,卷圆,焊接,矫形,完事

网友:
布吉岛。。。。也想知道、、、

网友:
多大的孔 是管材还是板材

网友:
什么样的材质的,多大的孔

网友:
在平板上搞孔,然后再卷圆?但是还不知道东西多大呢?瞎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