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阀块介绍~~帮忙翻一下

楼主(2011-10-11):
There are two valves in the piston-side control block, item 3.4, for enabling the cylinder in the open-center position.
item 3.4是阀块的代号~~主要就是in the open-center position 这句搞不明白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力士乐所指的多路阀的“开中心”位置,或者有的书叫“开芯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力士乐所指的多路阀的“开中心”位置,或者有的书叫“开芯式”

能具体介绍下吗?油缸上也通用?

网友:
在开放式中心位置。用百度在线翻译。

网友:
在开放的中心地位,使气缸活塞端控制块,第3.4项中,有两个阀门。

网友:
应该是翻译成:在活塞一侧的控制阀块上有两个阀,分别是3、4项(所指),来使得活塞可以在开中心位置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介绍下吗?油缸上也通用?

应该是你把问题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吧。好歹弄个原理图什么的。大家都不知道问题是针对什么,就一句英语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把问题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吧。好歹弄个原理图什么的。大家都不知道问题是针对什么,就一句英语 ...

谢谢 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开中心位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图纸有意思!有点复杂!!!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部位的!!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东,感觉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开中心位置指的是什么

请问你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
呵呵 牛人一大堆啊  看见外语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不知道~~老外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外画的~~~~~

呵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