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弧自动焊焊接常见故障诊断

楼主(2011-10-11):
  自动焊是用计算机数据控制的,他的精确性和连续性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这就保证了流水线的畅通,实现连续作业,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埋弧焊的焊丝伸出长度远较手工电弧焊的焊条短,一般在50mm左右,而且是光焊丝,不会因提高电流而造成焊条药皮发红问题,即可使用较大的电流,因此,熔深大,生产率较高。此外,对焊接熔池保护较完善,焊缝金属中杂质较少,只要焊接工艺选择恰当,较易获得稳定高质量的焊缝。
  自动焊在焊接工程中也会有一些故障出现,主要有:
  1.自动焊焊接会产生夹渣原因:
  (1)打底焊后不彻底,致使在快速热焊时,未能使根部熔渣完全溢出。
  (2)打底焊清根的方法不当,使根部焊道俩侧沟槽过深,呈现W状。在快速热焊时,流到深槽的熔渣来不及溢出而形成夹渣。
  (3)在6点钟位置收弧过快也易产生夹渣。
  2.焊接过程中产生气孔的原因:
  (1)盖面焊时,熔池过热,吸覆大量的周边空气。
  (2)盖面焊时,焊条摆动幅度太大,熔池保护不良。
  (3)根部间隙过小,容易产生根部针形气泡。
  (4)焊条未在规定时间内用完或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3.焊器产生裂纹的原因:
  (1)如果施工地段起伏较大,土墩未及时垫到位,使管子处在受力状态,在焊接收弧点(尤其是6点钟位置)易出现应力裂纹。
  (2)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早松开或撤离对口器,致使熔池中的铁水未来的及凝固好,在焊接收弧出容易产生裂纹。
  (3)焊工在6点钟位置采用直线熄弧等不当的收弧方法,致使熔池未填满形成弧坑而出现弧坑裂纹。
  4.焊接时内凹产生的原因:
  (1)打底焊时焊条送入深度不够。
  (2)焊接电流过大,热焊时在5-7点位置运弧太慢。
  (3)对口间系过大。

网友:
前后不对照呀。把焊条整出来了。看看有个贴子上面照片那才叫自动焊,而且是高温了。

网友:
请问第一点中,打底焊后不彻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