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活怎么做呀

楼主(2011-10-11):
    一根长220mm   直径5mm 的紫铜管  要在上面车一个螺距是1。5的双头螺蚊  螺纹长180mm  有人能帮帮我吗 我实在是搞不定了  一上刀就弯  用手扳 中间的扣和头上的差太多 。 我有16车床和 140车床。
请指教一下  !

网友A:
你用什么设备,是仪表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设备,是仪表车吗?

我用16车床和140车床 不过我听说他们用仪表车      不过我也想不出来 仪表怎么车

网友:
壁厚有好大呢,车不行就采用铣

网友(点评):
一根长220mm 直径5mm 的紫铜管 要在上面车一个螺距是1。5的双头螺蚊 螺纹长180mm

楼主:
我只有16和140车床 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而且我看他给我的样品 分明是车出来的 可我试了好多回 还做了一个小套在挑扣刀的前面固定铜管 可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套住后反刀,反车,这样不会压玩,套内要加油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还可以做内孔膨胀芯棒。

楼主:
批量不大 只有二十个  但是我想做呀 还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楼主:
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楼主:
顶到第一行去 求助

网友:
用拉刀。拉刀装在装车刀的地方,多试几次,挑好转速和拉刀速度就行了。
最好是用拉床作。

网友:
用板牙行不。。。。。。。。。。

网友:
仪表车很小,适合干小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