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几个样品,内孔镗不准

楼主(2011-10-11):
现有几个样品,1米长的30的光圆,二头镗20的+0到+0.05孔,深5厘米,要求和外圆同心度5丝以内,材料为铁,怎么做,现卡盘跳动为5丝,镗孔时12方刀杆让刀,内孔镗不准。
车床为数控6140沈阳产,能做起来吗?

网友:
三爪跳动应该可以做到1、2丝以内,镗刀杆圆杆φ16完全可以,刀具前角大些,主轴尾部最好加上定位,切削时可加些润滑液,这样的产品完全没问题。

楼主:
三爪无法做到2丝,是机床质量问题吗?NND卖机床的还说这机子国内有名的质量,比普通的贵3万块大洋
16方的刀杆不行擦到试过

网友:
卡盘质量当然重要,镗软爪有难度的话可以将三爪中间段镗大一点,仅让前后一两牙受力夹住工会容易一些,当然夹爪的手势也是要稳,还有主轴跳动总应该没问题吧?刀杆我是说圆的16。

网友:
你这工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啊,应该很容易做到的,如果你的机床三爪定心精度不好,可以将三爪车一刀。另:你这工件比较长,加工时尾端可能有摆动现象,可以在车床主轴尾和工件之间做一个套来解决。

网友:
一米长应该不能直接夹在卡盘上加工吧,应该用扶架了

楼主:
镗刀杆好样都是圆吧?还有卡盘是众环牌的不知道好不好250的卡盘,我镗了一下卡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让刀还是怎么跳动更大了有10多丝了工件
后面加了一个尼龙套了,刚发现机子床头好像歪了车30的外圆50长竟然有7丝的误差

楼主:
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好,工件在别人普车上做好了

网友:
想知道你镗三爪的过程和你的刀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车孔,后做外圆。卡盘加工一下,直接夹持头部干活,棒料在主轴孔内,为防止工件摆动主轴孔内加辅助装置。

网友:
夹盘不好,镗的时候,要先用一个套,撑着再镗。

网友:
夹头跳动大了不好办。

网友:
0.05又不高,肯定可以的……

楼主:
镗刀杆好像都是圆吧?还有卡盘是众环牌的不知道好不好250的卡盘,我镗了一下卡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让刀还是怎么跳动更大了有10多丝了工件
用圆环反夹起来用T15的手磨刀镗的,
外圆是用无心磨磨过的,想上外圆磨磨的长度不够
做完了还要渡硬铬
做完了很漂亮到镜面消果

楼主:
今天发现了一个超大的问题,床头箱不正,他妈的狗日的机子50长就有7丝的误差,白白用了我8万多大洋
沈阳机床厂产CAK4085NI垃圾大家以后不能买这家的,上当受骗了

网友A:
圆环反夹?你难道将三爪反撑开着镗吗?哦,天。还有50长7丝,我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环反夹?你难道将三爪反撑开着镗吗?哦,天。还有50长7丝,我不敢相信。

不反撑那怎么搞啊?要镗通啊,40的圆我长了前边比后面大7丝我最后一刀只发30丝的余量

网友B:
先两头打表车孔,尽可能的让跳动小点,然后采用光滑闷头置两头,双顶磨也好,车也行随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两头打表车孔,尽可能的让跳动小点,然后采用光滑闷头置两头,双顶磨也好,车也行随便你

1米多长的东西,我们这的外圆磨夹不了啊,要多大的外圆磨啊,件大发外边加工运费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反撑那怎么搞啊?要镗通啊,40的圆我长了前边比后面大7丝我最后一刀只发30丝的余量

镗三爪一般是先将最里面一牙镗出一台阶,而后夹一圆在台阶再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