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种绝缘的材料

楼主(2011-10-11):
要求材料具有吸收冲击能力,而且还要有很好的回弹性能,硬度要求能保证在不受压的时候尺寸不变。材料尺寸为60(mm)×12×8

网友:
你请教别人的时候先想好怎样表达,太笼统了让别人怎样帮你呀,冲击力有多大,回弹性能要求多好,怎样叫不变形,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零部件的作用是什么。橡胶行吗,聚氨酯行吗

网友(2011-11-22):
弹性好的料,可以试试TPU

网友(2012-02-22):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耐磨损绝缘有一定弹性等等!!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 $ o; \4 S: t5 B.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