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工件上如何把它切除成六方体?

楼主(2011-10-11):
本人新手, 我在如图工件上如何把它切除成六方体  ?多谢大家指教!

楼主:
做着沙发等 希望有人帮下忙

网友:
六方体是什么概念?是一个每个面都是正方形的六面体?还是像六角螺母那样的?
推测是后者
画个六边形拉伸切除就好了啊
注意选择下切除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 很好很强大

网友(点评):
多试验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 你加个QQ号给我 我给你发个基本造型的视频教程 我给你把我QQ号发消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很好很强大

我QQ是460002552 不知道大侠QQ 是多少
多谢  现在又有个问题 生成工程图后 试图显示小 怎么把它放大呢

网友:
你直接画草图的时候就画成螺母那样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