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工件小,如何调整呢?

楼主(2011-10-11):
请问
3D视图生成工程图 ,显示工件小,如何调整呢?

网友:
调整选项-系统选项-工程图中的比例不知道管不管用,可以试试。

网友:
自己调调,从选项等命令里找找。

网友:
右键,属性,更改比例就可以了只要图纸装的下多大都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