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试题

楼主(2011-10-12):
1CIMS是指                             FMS是指柔性制造系统。
2.切削温度超过相变温度,刀具材料的金相组织发生转变,硬度显著下降,从而使刀具迅速磨损,称为。
3.利用自动编程中的可以避免加工中产生的过切、碰撞等问题。
4.加工中心的自动测量是指在加工中心上安装一些测量装置,使其能按照程序自动测出零件的尺寸及
5.能实现间歇运动的机构,除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外,还有平面四杆机构和      机构。
6.工艺系统受力变形,使              的正确位置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引进零件的加工误差。
7.刀具的工艺磨钝标准VB值一般       合理磨钝标准VB值。
8.链传动和带传动相比,链传动能保证准确的      传动比,传动功率大,作用在轴和轴承上的力较小。
9.相同球头刀直径及行距下,残留高度在曲面倾斜角为         时最大,在0°、90°时最小。
10.若主轴电动机过热,并且主轴驱动装置显示过电流报警等,则表明主轴电动机出现
          故障。
11.CNC系统诊断技术的应用主要有三种方式:启动诊断、            、离线诊断。
12.               是一种以专业技术、行政管理和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和方法。
13.作为加工中心的操作人员,应当把箱盖、盖板或平面凸轮这样的零件安排在
          上加工。
14.主轴机械部分和主轴驱动部分的故障均会引起主轴的异常噪声及振动。若异常噪声及振动出现在减速过程中,则表明主轴的          部分有故障。
15.国内常用CAD/CAM软件系统有                 等(至少写出两种)。
16.摩擦式棘轮机构,是一种无棘齿的棘轮,棘轮是通过与所谓棘爪的摩擦块之间的
          而工作的。
17.用“测量            原则”检测形位误差,就是通过被测要素上具有代表性的参数来评定形位误差值。
18.刀具误差包括磨损、安装误差以及            ,它将影响被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
19.在数控加工自动编程中,后置处理的功能是将                 通过软件计算而转换成为加工程序文件。
20.为了保证反向传动精度和轴向刚度,必须要消除滚珠丝杠螺母副的
21. 用自动测量装置对工件进行自动测量,一般是用在(
A加工前,测量孔径、台阶高度差、孔距和面距等参数加工中,测出工件的对称中心、基准孔中
心;加工后,测量基准角及基准边的坐标值等参数
B、加工后,测量孔径等参数,消除安装误差;加工中,消除安装误差
C、加工前,测量孔径、台阶高度差、孔距和面距等参数;加工中,测量孔径等参数
D、加工前,测出工件的对称中心、基准孔中心等参数;加工中,自动补偿工作坐标系的坐标值,消除安装误差;加工后,测量孔径等参数
22. 进行曲面精加工,下列方案中最为合理的方案是(      )。
A、球头刀环切法    B、球头刀行切法     C、立铣刀环切法     D、立铣刀行切法
23. 加工中心操作工技师应能指导下级人员进行技术操作,其中加工中心高级工应能够(     )。
A、  加工尺寸公差等级为IT8,表面粗糙度为Ra1.6um 的各类平面
B、  加工尺寸公差等级为IT8,表面粗糙度为Ra3.2um 的复杂平面轮廓
C、  加工尺寸公差等级为IT9,表面粗糙度为Ra6.3um 的二维直线、圆弧轮廓
D、  加工尺寸公差等级为IT9,表面粗糙度为Ra6.3um 的三维曲面
24. 步进电机具有(     )的特点。
A、控制简单、惯性小    B、调速范围宽     C、输出力矩大     D、升降速响应快
25. 下列建模方法中,(     )是几何建模方法。
A、线框建模、特征建模、参数建模     B、特征建模、实体建模、曲面建模
C、线框建模、实体建模、曲面建模     D、特征建模、线框建模、行为建模
29.当对平面度误差值的评定结果有争议时,若没有特殊说明,则应以(    )作为仲裁的评定方法。
A、最大直线度法     B、最小区域法    C、三点法     D、对角线法
30.某加工中心进行镗孔加工时,所镗出的孔有圆度误差,但该孔与其基准的相互位置满足要求,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     )。
A、机床的传动误差           B、机床导轨的导向误差
C、机床主轴的纯径向跳动     D、机床主轴的纯轴向窜动
(  )31. 通常钻套用于孔加工时引导钻头等细长刀具,其结构已标准化。
(  )32. 对于某一具体加工条件都有一个使刀具耐用度最高的合理前角。
(  )33. 推力滚动轴承能够同时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
(  )34. 后刀面磨损通常发生在切削脆性材料或以较小进给量切削塑性金属时。
(  )35. 工艺系统的刚度描述了其抵抗变形的能力,工艺系统分动刚度和静刚度,影响工件表面粗糙度和波度的主要是动刚度。
(  )36.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多采用感应式(或异步式)交流伺服电机。
(  )37.  DNC指利用计算机直接控制数控机床进行数控加工,在加工过程中根据数控系统发出的请
求传送相应的程序,程序段在数控系统中不保存,执行过的程序马上删除。
(  )38. 同步型交流伺服电动机由变频电源供电时,可方便地获得与频率成正比的可变转速。
41.试述在使用加工中心时,应该如何对主传动链进行维护?
42.自动编程软件中通常提供斜线下刀、螺旋下刀方式,请简述这两种下刀方式的作用。
43.何为可调支承?何为辅助支承?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4.什么叫逐点比较插补法?一个插补循环包括哪些节拍?
45.如图所示零件加工时,最后一道工序是镗孔、图纸要求保证尺寸15,因这一尺寸不便直接测量,只好通过测量尺寸L来间接保证。试求工序尺寸L及其公差。
46.机床切削精度检查是在切削加工的条件下,对机床的几何精度和定位精度的综合检查。试设计一个检验机床切削精度的方案。
47. 某加工中心出现刀具交换时掉刀的故障,试分析产生这一故障的原因并找出解决办法。(要写出故障分析步骤)

网友:
还是大学时候学过这样的东西,现在早忘记了

网友:
貌似和尺寸链有关,公差配合上有讲过的。。。。。

网友:
第四十五题

网友(点评):
25 0.5 -0.1 对否 学过忘了

网友(2011-11-12):
1.计算机集成制造
12.iso14649
15.ug6.0  mastercam
18.刀具摆动
19.mdi

网友:
11.O/I大出力诊断
3.过度
23(A)
14.丝杆
22.(A)
9.180度
24.(B)
47.如果是faunc0i系统一点是没有挂好刀具或者是刀盘夹头的弹簧有点松,兄弟系统一点是机械手出故障,三菱系统肯定是主轴的气管漏气

网友:
题目相当的难啊!不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