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求助

楼主(2011-10-12):
现在接了一批不锈钢活,要车外圆,内孔,螺纹,割断。怎样选择合理的加工参数,加工机子是小型数控车床。谢谢啦。

网友:
最好上图,这样方便社友支援

网友:
啥都不知道就能说出参数,那得啥人才啊

网友:
发现很多问题问的太笼统太大,让高手们无以作答
或者说费了很大劲也说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没拿图纸回家,下次带来请教师傅们

网友A:
一般就是三菱的三角型刀车外内,依斯卡的挑牙,手磨刀G8切断刀,不锈钢速度不要太快一般1200以下牙800以下,切断嘛给进慢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看图说话。

网友B:
俺来学习了。不锈钢加工还没有接触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来学习了。不锈钢加工还没有接触过呢

为了积分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图纸在哪?刀具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三菱的三角型刀车外内,依斯卡的挑牙,手磨刀G8切断刀,不锈钢速度不要太快一般1200以下牙800以下, ...

谢谢,我现在车外圆转速是800。螺纹是500。切断是1100。可是切断不好搞啊。转速低也不行S400吱吱叫刀没加工几个就坏了请教师傅啊,是什么原因啊我的刀片是C45的3毫米的切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车外圆转速是800。螺纹是500。切断是1100。可是切断不好搞啊。转速低也不行S400吱吱叫刀没加 ...

    多大的圆啊,切断600左右吧,一般用G8的,对好中心,刀磨的不好的话,不然就用机夹刀吧。20多一把切断前面放F60左右后面放F30不要完全切断留一点点(自已感觉好板断就成)那样不伤刀。该方案30内的没问题。超过30无解,上次做40的一把刀磨一次做30个就是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