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精度的评判标准,让人很费解

楼主(2011-10-12):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路甬祥的《液压气动技术手册》提过这么一段:“分为速度同步和位置同步两种...由于在工程实践中绝大多数工况是位置同步...同步精度是以个执行元件位置的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来表示的,所以未指明的情况下,一般据认为是位置同步回路”。
    比如用比例阀控制液压缸,两缸接受同样的信号,分别独立闭环。由于比例阀总有一个最小调节的极限,比如1L/min,对应到液压缸的绝对位置精度假设是0.05mm,这样,最差的情况,双缸电闭环的绝对精度有0.1mm.

   问题就是,笼统的说一个精度,让人很费解。

1.绝对精度难以判断好坏:同样的系统,只要把缸的面积提高1倍,牺牲速度,绝对精度就能提高到0.05mm。

2.有些是用相对误差来评价,也很难判断,0.1mm在100mm满行程就是0.1%的精度,要是1000mm满行程就是万分之一的精度。

3,哪怕缸径、行程都不改,换一个流量很小的阀,同样是牺牲速度,原来10秒钟走100mm的系统,花上两分钟来走,只要不提到速度很慢,名义上精度也能做的很高的。

    不知道大家实践中如何来评价同步精度的。欢迎讨论。

网友:
这的确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可能有4-5种有关同步精度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权威的定论,很想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看最后的使用要求。

网友:
如果要求太高了最好采用机械结构。

网友:
精度和速度一直就是矛盾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考虑的层次不在一个面上~!~

网友A:
速度同步和位置同步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两者只能取其一···

网友:
也存在起步同步,和位置同步。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考虑那么深

网友:
看客户的要求设计吧,什么标准按客户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同步和位置同步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两者只能取其一···

理想情况,如果是位置同步,位置求导,则必有速度同步;如果再求导,则必有加速度同步,所以位置同步必有速度和加速度同步,速度同步必有加速度同步。但是加速度同步,积分由于带一个常数项,所以未必有速度同步。同理,速度同步,速度积分后,常数项(初始位置)不一定一样,所以未必有位置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情况,如果是位置同步,位置求导,则必有速度同步;如果再求导,则必有加速度同步,所以位置同步必有 ...

其实现在也变的简单了,用容积高精度同步的话,就可以做到数度和位置的同步,也不是绝对的同步,只是把那个同步指数最小化的了

网友(2011-11-20):
目前同步马达主要还是说的流量精度,说油缸行程误差,是在几个缸绝对一致无内泄的情况下

网友:
你被几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了,

网友:
你把几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了

网友:
大阀速度,小阀精度,双阀并用,很简单的问题,各司其职,总想一个元件搞定一切,那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