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怎么热处理耐磨性最好

楼主(2011-10-12):
45钢怎么热处理耐磨性最好 是淬火还是调质啊 还是别的什么  希望高手能详细的说下具体到什么硬度 谢谢

网友:
调质硬度220-250HBS,整体淬硬40-45HRC,表面淬火硬度48-53HRC。调制就是淬火后高温回火,降低材料脆性、稳定组织与工件尺寸、获得一定的力学性能。单论硬度还是表面淬火高,但是仅仅局部表面,如果整体淬火代价比较大,不常用。现在流行渗碳淬火,或者用渗碳钢淬火,能够得到表面硬度60HRC以上,心部组织硬度也能达到40-48HRC,市面上渗碳钢有牌号的,像20,20Cr,20MnV,18Cr2Ni4WA等合金钢。

网友A:
高频淬火,表面硬度很高52HRC,硬层两毫米,如果能电镀硌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表面硬度很高52HRC,硬层两毫米,如果能电镀硌效果更好

好像一般电镀不好吧,容易剥落

网友C:
你那个零件有抗冲击需求吗?如果没有就调质+渗氮。
如果有抗冲击需求就调质+渗碳吧

网友:
想了解材料的一些处理工艺,看帖学习的!

网友D:
调质  860淬火 回火温度根据你要求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质  860淬火 回火温度根据你要求来定

  45属于调质钢,想保持高硬度,那你只能200度以下回火,那样你的工件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零件有抗冲击需求吗?如果没有就调质+渗氮。
如果有抗冲击需求就调质+渗碳吧

   中碳钢渗氮能有多深?渗碳是什么,45#钢的含碳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表面硬度很高52HRC,硬层两毫米,如果能电镀硌效果更好

要先调质,再根据你的要求选择高频,中频还是工频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一般电镀不好吧,容易剥落

硬硌肯定不会啦,大型活塞杆,机械导向柱,拉伸模具凸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零件有抗冲击需求吗?如果没有就调质+渗氮。
如果有抗冲击需求就调质+渗碳吧

45#还渗碳?服了....

网友(点评):
没见过45#渗碳吗?难为你了

网友(点评):
请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2011-12-26):
我晕啊,45#淬火低温回火,那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硬度的吧?只要硬度直接淬火的了,不要回火

网友(点评):
不回火会不会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