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保存时怎么老是保存不了

楼主(2011-10-12):
有木有人知道为什么我的Proe5.0保存的时候只能是,或则是拼音字母.prt,不能用中文保存吗?我保存为prt0001.prt后在文件夹里面改成中文名字了,也不能打开了?
求解释,求解释。。。。

网友A:
我一般在新建零件图的时候就先把名字改掉,等画好后保存就行了,记得以前说什么PROE安装路径还是什么路径要全字母的不能有中文的好像

网友:
proe现在还不支持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在新建零件图的时候就先把名字改掉,等画好后保存就行了,记得以前说什么PROE安装路径还是什么路径要 ...

我也在新建的时候试过,还是不能保存为中文的,真的只能保存为字目吗,那找起来多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