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氧化后颜色

楼主(2011-10-12):
请问45#钢黑色氧化后颜色基本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
是材料不好的原因吗?

网友A:
如何氧化的?是自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氧化的?是自然么?

正常的发黑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的发黑处理。.....

是普遍的用碱性溶液“煮黑”么?

网友(点评):
如果是的话一边是两种可能,一个是溶液工艺出现问题,还有就是预处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要慢慢检查;第二种就比较容易了解了,那就是材料表面是否进行了彻底的除锈和除油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普遍的用碱性溶液“煮黑”么?

哦 ,谢谢了。
现在我再去氧化。

网友(点评):
没事,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