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否能用焊接的方式进行拼接?

楼主(2011-10-12):
如图所示物件为1.5MM的铝板,右侧通风口出是否能用焊接的方式进行拼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11-10-13 10:45):
请大家不要想着一次性冲压成功,请从工艺方面的角度来帮忙分析以下这个东西的制造,谢谢!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啊   这样怎么能冲压出来???

补充内容 (2011-10-13 16:55):
图档上显示的是一体的吧   ,有没有考虑过实际生产和开模 ,根本没发作 ,正规的图档有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钣金制作不只是有冲压这一个工序。

网友:
都是折边,拉铆,你这个有理想化成分,会被老板踹的,

网友(点评):
呵呵,客户拿过来的样机是这样的我有什么办法。

网友:
结构有问题,折不出。

网友(点评):
怎么会有问题呢!那通风的U型我另外做一个这样的,然后焊接上去。这样不行么???

网友:
整片折不出,两片单独做了之后铆接可以。机箱没见过焊的,都是铆接的吧。

网友:
你这种结构看你采用那种铝材料,大部分铝材料这样是不行的,如果采用焊接也需要采用特种焊接普通焊接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除非采用专业焊接设计系统

网友(点评):
那一般的铝焊接用什么方式最好呢?

网友:
我没觉得焊接不可以,可能是我的水平有限,还是对焊接的不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啊   这样怎么能冲压出来???

图档上显示的是一体的吧   ,有没有考虑过实际生产和开模 ,根本没发作 ,正规的图档有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客户样机都给我们了,我们只是OEM一下而已。仁兄就不要再说不可能生产了。希望您能出焊接工艺上的角度出发给我提提建议,看通风口那部分是否可以焊接的出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谢谢咯!

网友:
1.5mm铝板,我看焊接是有点够呛,焊缝 正好在通风口,那边有孔很多,板较薄弱,铝焊接时板受热会变形很严重,焊出来肯定不漂亮;我认为铆接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恩,有道理。不过没办法啊,给出样品需要呈现出整体的样子啊,焊接肯定是首选咯。不知道铆接出来的整体效果怎么样,有待研究下。呵呵!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用铆接应该合适。

网友:
不好意思,对铝板的焊接不熟。所以还是建议用铆接吧。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客户的用途了。   坐等其他大侠的建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