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床水平不好,能出多大的锥度?

楼主(2011-10-12):
今天看了台新机,6180,从安装到现在一直都有锥度,100MM长有0.12MM的锥度,开始怀疑是水平没有调好造成的,但测了一下,水平没问题。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各位朋友,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水平不好最大能出多大的锥度?

补充内容 (2011-10-17 19:46):
谁说这种机床水平不好能出100长0.15的锥度?还能给调过来?调过来这机床的水平还能用吗?工作细致一点行不?中国为什么发展的这么慢?就是因为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不认认真!

网友:
主轴跳动多大?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用标准心棒打一下,就知道是轴承还是车头箱的问题了。

网友A:
车床安装水平好不好,和车削是否有锥度,风牛马不相及。

游客

网友(2012-12-23):
一般情况下1.5米以内的车床在不用尾座及顶针的情况下,安装水平与否对是否有锥度影响不大,若床头没有松动,则可以考虑车刀的问题了
道理说不通。
现在的平床身车床,水平不好的确会对锥度(大小头)有影响,本人亲自验证过,前辈再仔细推敲下。

网友B(2011-10-12):
顶针的问题 ,开车之前要调。

网友(点评):
我们前段时间加工轴就出现大小头,是顶针问题,没闹清楚,献丑了。

网友(点评):
100mm还用顶针?您真高手,那要多细的轴啊

网友:
或许是搬运中床头箱受了外力的形象跑动了.新机床调好了水平怎么会这样.先用心棒打下表.在做其它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车床安装水平好不好,和车削是否有锥度,风牛马不相及。

会有影响的.主轴和导轨不平行就会车出大小头.

M70
我们厂刚买的车床,水平调好了干了两个月,一直做的盘类和小件,最近车短轴发现有点锥,不用顶尖的,120能差5丝左右,找厂家的人来修,就把地脚调整螺栓调了一下,在车好了,我问他那不是不水平了,他说没事不影响
车床空转4小时后,主轴温升与位移的结果是在水平方向0.01,在垂直方向可达0.18~0.2.这对刀具水平安装的卧式车床的加工精度影响较小,但对刀具垂直安装的自动车床和转塔车床来说,加工精度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了。
就好比桌子面虽然斜着但还是平的,不过考虑到受重力的影响,重心会发生不同,刚度不好、承重、受力等的工况条件对精度的影响不容忽视。
车床的水平调整实际操作中有绝对调整和相对调整。绝对调整是粗调水平平整后,移动桥板看导轨的扭曲和直线性精调各地脚垫铁的吃劲程度(尤其长床身会有较大的变化)至要求值。相对调整也可调至要求值但是存在着安装角
水平调整的好坏对精度是有影响的。但要分清是在机床导轨的垂直截面内还是在水平截面内。对于垂直截面内的误差,车床的精度表现的不明显(有公式可以证明)要留意水平截面的误差可是一比一的复制到工件。
导轨在床身,主轴箱紧固在床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使机床放不平就改变主轴和导轨之间的位置关系。
还要看机床床身的刚度,如果刚度大就影响小;否则就影响大。
回彭老师,机床放不平是会影响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的,不过应该不会有差那么大的,还望高手解答
承教。主轴和导轨不平行,和机床怎么放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机床不平,拖板的导轨各位置的重心不同。 拖板与导轨存在一定的间隙,所以当拖板的重力与拖板水平角度发生变化的时候,拖板与导轨的间隙随之发生变化,车出来的工件也会受到影响。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D:
哈,就是,我还想把我的卧式车床搞成倾斜60°呢,使镗穿孔时鉄末从主轴尾端出得轻松一点。

补充内容 (2011-10-13 21:36):
我已经有35°倾斜的了,呵呵!

网友(点评):
还敢倾斜着放吗

网友:
现在的机床没法说,比起以前的生产的机床差了很多。

网友:
应该是主轴轴线与导轨平行度超差。

网友:
是带顶尖车还是没带顶尖车?哪头大哪头小?
新机床水平不好会影响到有锥度,但应该不会有0.12这么大吧。我一朋友去年新买的沈阳6163,安装好后车150长有0.08的锥,后来打电话叫售后过来,只看到售后师傅把床头箱的地脚螺丝松开,然后把对角两个可调垫铁一松一紧调了一下就解决了,不过不懂到底该怎么调,学问啊。相信楼主老大应该知道。

网友:
轨道和机头没有安装好,和机床水平没关系

网友:
或是卡盘没装正,要校一下

网友:
“前大后小,”会不会由于工件前端在受到切屑力时向后退让造成的?

“床头箱后面有调整螺丝,但我要调的是前面,可前面没有。”前面的调整螺丝孔很深,隐藏在走刀箱的螺丝孔后面,要仔细找找。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和主轴跳动,现在的机床质量总有你想不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有影响的.主轴和导轨不平行就会车出大小头.

机床是靠地脚螺丝固定在地面的.在调整不当的时候很容易使床身扭曲产生变形.导轨和主轴就很难保证平行了.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小型机床的箱型结构床身忌讳用地脚螺钉强拉硬扭来调整水平值

网友:
车出的活带锥和主轴轴线与导轨有夹角有关,调整床头箱下的调整螺钉。步骤是主轴锥孔内插验棒打表看偏摆方向,松床头箱与床身的连接螺钉,松床头箱下前、后压板,退走刀箱上沿床身处两颗床头箱调整螺钉几圈,根据主轴偏摆方向确定敲击(或用前、后调整螺钉顶)床头箱的前部还是后部。重复看表反复调整至满意值,紧连接螺钉,前后压板,调调整螺钉吃劲结束。一般允许略带夹角,在镗孔时可利用该锥度特性,形成前段孔口略大于后端孔口,用塞规测量十分方便,提高效率。

网友:
100mm长,应该不是水平问题。车长轴,才会有影响。
最好是穿芯轴检测一下上/侧母线。这样比较可靠。再去调主轴箱

网友:
应该是主轴跟导轨不平行,或者是主轴跟尾座不同心。

网友:
我貌似理解老元帅的意思与shanxibaoji_12 的意思了
老元帅的意思排除装配机、加工问题之后,你哪怕把机床九十度垂直摆放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因为机头箱与导轨床身都是一体。
shanxibaoji_12 的意思是排除装配加工问题之后,由于机床动力部分与加工部分产生的热量产生一定影响,就是关于有限元分析了。
个人浅见希望大家踊跃拍砖!!话说经验就是被拍出来的,所以大家要踊跃拍砖呀!我好多学习学习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车床安装水平好不好,和车削是否有锥度,风牛马不相及。

支持老先生的观点.
我用的数控车床大部分都是斜床身的,
就放在地面上装上防震地脚,大致调整一下水平,地脚没固定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老先生的观点.
我用的数控车床大部分都是斜床身的,
就放在地面上装上防震地脚,大致调整一下水平,地 ...

床子整体倾斜一个角度使用起来当然是没问题.车震动不大的零件,机床不打地脚也没关系.你去车车不对称的大工件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6180的,刚买回来围坐都没调平

网友:
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上个月公司刚买了台安阳的CX6163,2米长的床身。刚开始安装的时候,也是调好水平就直接试切,结果有十几丝的倒锥,复查水平也没有问题。后来翻了一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是床身扭曲,先调整床头箱下的地脚螺丝,同时调尾座下的螺丝,边调边试车,最后到锥度在0.01左右,水平也在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机床导轨的平行度是多少?报个数出来。

网友:
  水平如果有扭曲就会对加工的精度有影响,不过不大。

      调主轴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就是,我还想把我的卧式车床搞成倾斜60°呢,使镗穿孔时鉄末从主轴尾端出得轻松一点。

补充内容 (2011 ...

有关系的,你那样放是没关系的,立车还90度呢,机床水平是一个平面上的水平。

网友:
现在的产品只要产量不要质量。

网友F:
平等度没测,急等着用,调好就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等度没测,急等着用,调好就生产了。

那能不能改天测一下看下数值然后在这里发布一下?谢谢

网友:
用芯轴检查一下上母线及侧母线,可能是机床母线没调好

网友:
我认为调整设备水平是为了油路通畅, 跟锥度没有必要联系,毕竟大溜板是顺着导轨走的

网友(点评):
有认同感,这只是调整的一部分因素。

网友(2012-04-09):
大小头调整维修顺序(新车床)
1,检查主轴轴承
2,检查主轴轴线和导轨在竖直方向的平行度
3,检查水平(平床身很重要,影响不小)

网友:
100/0.15,大的离谱了,应该是机床没有装配好。日本的车床一般要求,300/0.015

网友(2012-05-22):
我今天车一根轴,大小头差1mm ,25mm大280个长,靠近卡盘端比尾座端小1mm

网友(点评):
调整一下尾座

网友:
应该是主轴轴线与导轨平行度超差

网友:
水平不好,会出现锥度的.

网友:
我的一台CAK50的车床也是这样,售后来了说工人在装配的时候就没有调好导轨水平校床头箱的,可想而知到了用户手里之后,用户照说明书调好水平了,车的工件就不准了。

网友(2012-06-29):
用尾座的轴件就不要再讨论了,和楼主的大小头原因不一样的,楼主的这个误差只能是机床主轴和床身导轨的平行度问题,如果象大家说的是床身扭曲导致有这么的大误差估计要看看是不是床身裂了,另外不要只考虑水平角度误差,垂直方向也可能存在误差,还是同意用芯棒检测,用那种和主轴锥孔配合插入的芯棒,卡盘夹紧的那种没用!

网友:
床身长就会有弹性变形,水平调整不好时,床身的直线度会差,这时加工的工件会出现锥度

网友:
找个锤子敲几下……呵呵

网友:
用主轴芯棒打一下表,100毫米长不可能差15丝,刀具是不是有问题,这么长的料最多差1到2丝,水平有点关系但不会差这么多。

网友(2012-10-28):
100毫米长差15丝,绝不是导轨扭曲问题,想想这要多大的角度?

网友:
我的云南机床数控6150车床也有锥,售后说是水平问,,,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2-12-09):
你看下垫铁  是不是又些 没有吃力啊. 一般新机器主轴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要么就是轴承装的时候不到位 间隙过大;了

网友:
用主轴芯棒检查下主轴的上母线及下母线,应该是主轴轴线与导轨平行度超差,检查主轴芯轴应有500长才能检验准确。

网友:
我见过 确实是有关联的

网友:
还是调好点吧

网友:
多数是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出问题了,才100就这么大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针的问题 ,开车之前要调。

和车的轴粗细有关系,太细的话肯定要有顶尖,这样有锥度的话就和顶尖有关系了

网友:
俺们一直不用标准棒,夹根料车,300长,0.03 ,这是机床出厂检验标准,多了,调整主轴,或主轴箱

网友(2013-03-09):
水平不好的确会对锥度(大小头)有影响,但是不大

网友:
车头部分可以调的,用生铁车

网友:
机床不平,拖板的导轨各位置的重心不同。  拖板与导轨存在一定的间隙,所以当拖板的重力与拖板水平角度发生变化的时候,拖板与导轨的间隙随之发生变化,车出来的工件也会受到影响。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安装水平好不好,和车削是否有锥度,风牛马不相及。

机床装配精度好就行,,,水平不好,机床振动会大一些,,,,和车削是否有锥度没关系

网友(2013-04-08):
出厂标准300长0.03MM内,水平一般影响一般在0.05MM左右哪肯定要动主轴箱进行调整

网友:
这个事情太正常了,我还遇见过20多丝的呢.这个时候要借一下水平.但是有前提,就是你的床子的床身结构.

网友:
检验时45号钢,先粗车光,再进20丝精车

网友:
一般水平没调好相差在5-6丝左右,地脚螺钉先不要拧紧

网友(2016-12-10):
主要是现在的车床床身都不经过自然氧化和硬度要求已经不考虑了。所以整体像软的。老毛时代的导轨你拿锉刀一划感觉打滑,现在的一划一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