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大磨床精密加工单位,紧急!

楼主(2011-10-12):
我公司要做一产品,如图两块铝板,厚度为20mm,长*宽:450mm*450mm.现要求两块铝块平面达到:平面度0.02mm,平行度:0.02mm.两块铝板平放在一起工作时:要求为平面度0.02mm,平等度为:0.02mm.其它还有些孔的加工,主要是平面加工要求。

楼主:
最好是南京的加工厂。现在有样品,我们自己工厂没有这么大的磨床。

楼主:
各位大侠帮助看看。。。。

楼主:
有加工能力的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请问磨床有技术含量吗?好学吗?假如没有机械基础的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磨床有技术含量吗?好学吗?假如没有机械基础的话~谢谢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有一个产品要加工,需要大磨床加工。谁家有呢

网友B:
磨床加工估计不行,还是要大台面的铣床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床加工估计不行,还是要大台面的铣床来加工。

为什么呢,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
7楼的意思是磨床加工平面,铣床加工四边,

楼主:
看来加工精密磨床的单位太少,有加工水平的人太少

网友C:
0.02的公差很容易,只要磨床工作台够大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路过,不专业就不表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磨床加工的时候,平面的变形比较的大,因为磨床加工是的向下的径向分力比较的大,工件会回弹,还有就是,铝的材料没有吸力,加工是下面会容易进杂物,影响精度。

网友:
你是南京那里的?

网友:
我是江阴的,可以试试看哦!13771282897   孙       邮箱:1235000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床加工的时候,平面的变形比较的大,因为磨床加工是的向下的径向分力比较的大,工件会回弹,还有就是, ...

现在选择先铣平面,然后人工研磨。在南京的,有哪家可以做,平面度及平行度2丝。

网友(点评):
方法对路

网友(点评):
两件太少了,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下!!

网友(2011-11-30):
必须要磨吗,铣也可以达到的呀,

网友:
很难,0.02不是你想加工就能加工的

网友:
铝用磨床加工不好吧,应该用铣床加工才对。

网友(2012-02-17):
没什么难度。工作台不需要很大。可以接磨先磨一半 ,然后再磨另一半。你工件材料有20厚,又大用卡拦卡上。根本就没问题。。精度要求2丝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2012-04-10):
我厂有大型精密平面磨床.您的工件可以加工.请联系我;13008885801    15818782118  何工

网友D(2012-05-26):
引用 网友C:
0.02的公差很容易,只要磨床工作台够大都可以加工的

很难的,铝板很软容易变形,而且无法吸,2μ的公差很高的。

网友(点评):
2丝不是20μ么?

网友E:
磨床不好加工吧!铝屑会沾在沙轮上的!大工作台大平面铣刀就可以啦!

网友:
弄点批量活,自己进台设备 龙门平面磨2*4米的 也就四五十万!

网友:
我厂五月份刚加工过490*490*12的大铝板,0.02平行度能保证,但平面度难保证,我司做得好的时候平面度是0.08

网友:
磨床磨铝件一般要用碳化硅的砂轮,冷却系统也有很高要求,不像磨钢件那么随便。批量小的话,加工成本很高的。上加工中心应该能够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
精密平面磨0.02可以保证,量大可以加工的。在上海地区。13916140138肖工

网友(2012-10-17):
我公司专业产品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加工,车.铣.磨.钻孔.冲压.折弯.锯切焊接加工
你公司产品可以做```我公司磨床最大2000*1000``
联系电话:0757-86661158``18925997858      李生``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通过一次吸附就可以完成加工。另可以找平面磨床上装有真空吸附夹具的厂用磨的方法解决平面的问题,在上面做其它的加工还是要到加工中心上来加工,比较费时费力。所以推荐用加工中心加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磨床不好加工吧!铝屑会沾在沙轮上的!大工作台大平面铣刀就可以啦!

铣床平面度很难达到

网友:
个人建议  切削加工也可以保证0.02   上真空吸盘 切削加工 高效率 平面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南京的加工厂。现在有样品,我们自己工厂没有这么大的磨床。

这么大的尺寸,平面度要求0.02有点难度,可能不太现实,是不是局部;

网友:
我是河北   这里能

网友(2012-12-13):
加工这两件铝板并达到技术要求和精度要求最好用刮研。

网友:
铝板质软,导磁性能差,上平面磨车难用电磁吸盘来吸,只能用专用的工装来装夹,加工工件那么大,要用很大的磨床,要求的平面度高,加工好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难的,铝板很软容易变形,而且无法吸,2μ的公差很高的。

0.02是2丝吧,0.002才是2µ

网友:
上来学习,上磨床是可以的,关键考虑装夹方面

网友(2013-06-16):
粗糙度有没有要求,我是江阴的,我可以做

网友:
加工中心高速精铣,又快又好,又方便,真空吸盘,那磨床会哭的。

网友:
我们单位有圆台立式平面磨,平台卧式平面磨,但是你这个尺寸有点大,够呛加工了

网友:
吕件  加工要求这么高···很有难度···除非两块同时加工··用的时候要 配对用

网友:
我可以13430557624,有意联系

网友(2013-07-16):
这个好弄个~~大一点的平面磨床上就能弄了!

网友:
采用龙门铣床就可以了,主要看你怎么装夹,能够达到0.02平面度。

网友:
南京江宁区求精机械厂可以做的

网友(2013-09-23):
是有难度的,铝不好麻,电磁盘吸不住,这要有经验的师傅能磨好.就现在有磨导光板一样,不是人人都都能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