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回转支撑怎么制作的?

楼主(2011-10-12):
请教一下大家,齿轮回转支撑怎么制作的?外圈是固定的,内齿可转动,里面应该是珠子,想了解它的加工及装配过程。

请教,谢谢!

网友A:
回转支撑有滚柱和球的,有三列的,两列斜交叉的,最简单是单列的,你说的可能是这个,这个又分疏球的,装配方式与轴承一样,另外还有密球的,内圈是两片,可以分开,装配球以后,合成一体,

楼主:
恩,他的装配工艺是什么

网友(2012-06-11):
引用 网友A:
回转支撑有滚柱和球的,有三列的,两列斜交叉的,最简单是单列的,你说的可能是这个,这个又分疏球的,装配 ...

原来是这样做成的, 谢谢,

网友(2012-09-03):
引用 网友A:
回转支撑有滚柱和球的,有三列的,两列斜交叉的,最简单是单列的,你说的可能是这个,这个又分疏球的,装配 ...

请问!那疏球型是球之间有啥物相隔、它是球形的吗?是啥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