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有倒档吗?

楼主(2011-10-12):
想问一下,飞机可以倒吗(有倒档吗)?

网友A:
螺旋桨飞机桨叶倒转的话或许可以倒车?

涡轮式的有反推装置,一般用在着陆减速时,在静止时反推可能能倒车..
有的直升机可以倒飞,比如著名的科曼奇,其他飞机就不能倒飞了

楼主:
谢谢啊,一直以为飞机没有倒档呢

网友(点评):
实际上绝大多数飞机一般不这么做,用拖车

网友:
民航的客机可以倒车,固定翼的战斗机不能倒车。

网友(点评):
在11楼附有视频。

网友:
没见过飞机自己倒的,倒是见过在辅助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倒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一直以为飞机没有倒档呢

那民航的飞机呢,我见民航的飞机是用拖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飞机桨叶倒转的话或许可以倒车?

涡轮式的有反推装置,一般用在着陆减速时,在静止时反推可能能倒 ...

蜗轮式的反推在静止状态是禁用的因为反推的气流可能把地面的灰尘吹到进气口方向会导致发动机不正常的磨损,所以通常是禁止使用的,蜗轮螺旋桨的反桨也是一样的。但特殊情况下的确可以用来在地面倒退

所有直升机都是可以后退飞行的,对于飞机来说倒飞是指肚皮朝上的飞行方式,模型直升机是可以做到的,但载人的直升机貌似现在还没有能做的,少数武装直升机可以进行横滚或筋斗动作,会短暂的进入倒飞,但不能持续。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材料限制,载人直升机的旋翼要有较大的上下挥舞角度,如果倒飞则旋翼向上行程锥面会砍到直升机的尾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民航的飞机呢,我见民航的飞机是用拖车

反推通常是用来降低降落时的滑行距离,必须是带有较高的向前速度的时候才能使用,低速和静止状态下通常是禁止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推通常是用来降低降落时的滑行距离,必须是带有较高的向前速度的时候才能使用,低速和静止状态下通常是 ...

恩   改时间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
目前,一般的飞机都没有的,个别除外

网友:
附段客机倒车的视频大家看看吧。

网友C:
美军的C-130大力神好像是带反推的为了缩短降落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军的C-130大力神好像是带反推的为了缩短降落距离

他用的什么机械结构反推啊?

网友(点评):
涡扇还是涡喷反推,利用发动机反推具体可以百度一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D(2011-11-19):
唉,可怜的家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可怜的家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无语!!!

就事论事就行啊,俺不怕打击

网友E:
主要是靠拖车来倒车的,看那个飞行员改把反推打开来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靠拖车来倒车的,看那个飞行员改把反推打开来倒车。

谢谢啊,终于打开心中的迷惑了

网友(2011-12-20):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网友:
算是有把,空客、波音、麦道系列涡轮喷气的差不多都有自推出功能,节流阀这边设置比正推的要低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终于打开心中的迷惑了

推车是最常用的,像A380一类都有自推出功能,可以根据地面指令自动完成推出、反转动作。一般都在节流阀最后一个档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飞机桨叶倒转的话或许可以倒车?

涡轮式的有反推装置,一般用在着陆减速时,在静止时反推可能能倒 ...

照标准操作,着陆时候是禁止开倒推减速的。
着陆动作应该是:
  • 到达决断高度后减速、保持降率稳定;
  • 两起落架接地后打开扰流板、节流阀关闭;
  • 速度减至滑行速度时节流阀复推,以滑行速度脱离跑道、经由滑行道进入停机位;
  • 关车

这段操作中是禁止开倒推的,因为倒推到正推的转换时间大于决断高度到接地的时间,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点评):
那倒推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反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车是最常用的,像A380一类都有自推出功能,可以根据地面指令自动完成推出、反转动作。一般都在节流阀最 ...

谢谢啊,看来对飞机很有研究啊

网友(点评):
小虾米一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飞机桨叶倒转的话或许可以倒车?

涡轮式的有反推装置,一般用在着陆减速时,在静止时反推可能能倒 ...

嘿嘿,反推就是倒推啦,叫法儿不一样就像波音的油门,其他地方叫节流阀和风门一样

网友(点评):
飞机在着陆时不是利用反推装置减速的么,就是发动机喷口处旋转下来一个挡板,然后气流就反射到前进方向,就是起减速作用了,不然装这个装置干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飞机桨叶倒转的话或许可以倒车?

涡轮式的有反推装置,一般用在着陆减速时,在静止时反推可能能倒 ...

你说那个状态下节流阀已经处于关闭状态了,放下挡板是为了降低涡扇的通风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说那个状态下节流阀已经处于关闭状态了,放下挡板是为了降低涡扇的通风量。

看来你真不懂,那请问为什么这个叫“反推”呢?

再看一些图片

大型飞机上的

战斗机的

另外一种的外涵道式反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真不懂,那请问为什么这个叫“反推”呢?

再看一些图片

喵了个咪的,这贴子说的是涡扇反转使飞机倒车离开停机位的反推,你这反推跟那哪儿跟哪儿哦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标准的反推装置,你原来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不对,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真不懂,那请问为什么这个叫“反推”呢?

再看一些图片

还有一点必须说的,飞机正常降落时候不会打开你说的那个反推(Reverse Thrust),除非是过载一类特殊情况。你可以看下,四涡轮的A380也只有一对反推。因为飞机的着陆制动主要依靠的事自身的刹车系统,这点你翻下民航的操作规程就知道了你们搞设计一个样,实际操作其实不一样的。拜托以后说话别随便给人扣个不懂的大帽子。

网友(点评):
有的飞机有这种装置,有的飞机没有,因为你没见过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还不感谢我?呵呵

网友:
航模里边有一种4D机  这种机子可以倒着飞(不是倒飞)是那种比如是前拉式的可以在空中转变成后推式的。

网友:
飞机可以附加向前的喷气口,比如鹞式,但这种飞机较少。

网友(2012-01-31):
引用 网友F:
照标准操作,着陆时候是禁止开倒推减速的。
着陆动作应该是:

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必须说的,飞机正常降落时候不会打开你说的那个反推(Reverse Thrust),除非是过载一类特殊情况 ...

现在的喷气客机除了极少的型号很少没有反推的,貌似川航的ERJ-145就没有,据说出了几起冲出跑道的事情了!机场的跑道比较长的话是完全可以依赖刹车的,不过目前国内的大多数机场,几乎都要用到反推.

呵呵,没开过飞机,难道还没做过飞机吗?

一般飞机着机轮接地后,会明显感觉到颠簸和轮子滚到的噪音,如果这个时候听到发动机的噪音忽然增大,那就是开反推了,如果是座位在机翼后面还赶上下雨天就非常明显了!

大型客机降落时候如果仅仅依赖刹车减速就要求跑道的摩擦系数比较大,如果摩擦系数不足,光用刹车是不行地!另外对于比较繁忙的机场开刹车不仅仅是因为跑道长度不足,更多的是为了尽快减速以便脱离跑道,让出跑道来给其他飞机降落.

网友:
另外降落的时候开反推还可以降低自动刹车的复合,降低刹车的温度,那个刹车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要等冷却下来航班才能继续出发,对于经停的航班来说可以降低等待时间,同时也可以避免刹车黏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喵了个咪的,这贴子说的是涡扇反转使飞机倒车离开停机位的反推,你这反推跟那哪儿跟哪儿哦
...

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不论是蜗轮风扇还是蜗轮螺旋桨都是不能倒转地!
蜗轮风扇一般是利用挡板使喷射气流折向斜前方,产生负推力.而蜗轮螺旋桨是通过桨距调节机构使螺旋桨的桨距反转,产生负推力.
但一般来说大型客机采用机翼下布置的发动机虽然有反推装置但在静止或低速滑行时是禁止打开反推的,因为发动机位置比较低比较靠近地面,打开反推会导致地面尘土异物被反推气流吹起吸入发动机,降低发动机寿命.

但尾吊式发动机的飞机因为有机翼的遮挡,加上发动机的位置比较高,不容易吸入异物,是可以在地面打开反推来倒车的,

雨天的时候开反推是非常明显的看视频吧,A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