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EO渐进式卡套接头DPR耐压是多少?

楼主(2011-10-12):
派克EO渐进式卡套接头DPR耐压是多少?怎样理解  G06ZLA3C的压力 PN160--315bar,   什么情况是160 什么情况是315 ?EO2卡套接头有ZL 和ZS 系列,耐压分别是多少?望不吝赐教。

网友:
PN160--315bar这个好理解,因为LL、L、S是不同的系列,在系列里面还有不同的型号规格,它们的大小和配管尺寸是不一样的,于是就有不同的耐压范围,跟配管尺寸有关,相同壁厚下管径越大,耐压值越小

网友(点评):
后面说的不完整,接头的耐压范围跟其尺寸也有关,按照管道耐压相同的原理来看,接头尺寸大的耐压小,推测

楼主:
谢谢,那LL系列为什么只有一个100bar的压力值,而不是像L 系列那样一个压力范围。3 n: ?7 ^& w$ o

网友(点评):
因为它是特轻型,再小也不能小不到哪里去,再大也没必要,就规定个定值

网友(2013-06-17):
谢谢楼主对卡套接头 耐压的分析

网友:
Parker的EO-2卡套式接头"ZL" 和"ZS",其中“Z”是代表接头体带EO2的碳钢功能螺母(一体式)一起订货,不带“Z”就是用的EO的螺母(螺母和卡套是分开的)一起订货,“L”和”S“分别指的是指轻型和重型的,具体的工作压力可参照派克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