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空心轴是怎么锻造出来的

楼主(2011-10-12):
大型空心轴是怎么锻造出来的

网友A:
方式很多,

大型水压机反顶,一般穿芯棒锻造,还有就是走无缝钢管流程,再就是先锻造实心棒用大型深孔钻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式很多,

大型水压机反顶,一般穿芯棒锻造,还有就是走无缝钢管流程,再就是先锻造实心棒用大型深孔钻 ...

最大能锻多长、直径多大的粗轴?

网友(点评):
锻造法可以到12米,深孔法可以到20米以上,直径看需要了,一般可以到2米左右,特殊的另说,

网友:
有哪些公司能加工大件,能否介绍一下;将来可能用到。比如冶金设备中卷取机的轴等。希望多多交流。我的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是不是炮管也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大型工件锻造工艺 国内是什么个水平了

网友(2012-08-24):
多谢高手解释。有相关的锻造照片就更好了。嘿嘿!

网友(2013-04-19):
一般的穿芯棒锻造就可以了,钻孔的内径小的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