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数控系统比较好用?

楼主(2011-10-13):
各位师傅们。现在数控系统很多,我想知道那种系统操作和使用起来比较好?盼各样师傅都说说自己使用的情况。谢谢!

网友:
三菱的系统比较好用点

网友:
半斤八两~~熟练了就好用~~关键还是看稳定性和售后服务~~

网友:
哈斯的数控系统比较易懂,方便操作.

网友:
主流系统,FANUC、SIEMENS、海德汉、三菱等都还可以,易上手我觉得还是FANUC

网友:
FANUC容易上手,稳定性好;大型机床用海德汉和西门子的多一些。

网友:
车床还是广数和KND的多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们公司有FANUC和广数的机床,感觉广数的功能还不够完善。FANUC还可以,又看了些其它的机床。呵呵,没用过。所以有上面的提问

网友:
广数做两轴还可以,三轴以上就差了,所以一般只有简单车床在用。不得不说国产系统还是差些火候。

网友:
法兰克系统还是比较好些

网友:
根据你加工产品需要配置系统,如果是干一些简单、精度要求不高的活,两轴的国产的就够用。产品复杂,精度要求较高,模具之类的,换是选国外的系统较好

网友:
其實都差不多,只要用習慣了都一樣

网友:
别忘了,西门子的也不错哦,只不过环境要求高一些!!!!!!!!

网友:
FANUC好用一点 容易上手

网友:
三菱的最好用  广数980也可以

网友:
主流系统,FANUC、SIEMENS、海德汉、三菱、哈斯,易上手的是FANUC、三菱。

网友:
FANUC是专业做数控系统的,还是要不错,尽管是小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