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和螺纹的制作,请教

楼主(2011-10-13):
请教各为大虾  打孔和螺纹的制作          麻烦各位    讲的清楚一点   本人  理解不好

网友:
底孔直径=公称直径-螺距
比如M3的底孔直径=3-0.5=2.5

网友:
打孔有几种方法,可以做草图标出需打孔的位置点,然后击“模型-打孔选项卡”,这时的打孔方式为“从草图”,按要求填上孔直径、深度等。也可以直接在模型上打孔,可选“线性”(简单的平板)或者“同心”(例如台阶孔)选项,同样要填孔参数。如果打螺纹孔,可直接选打孔形式中的螺纹孔,然后选GB和螺纹参数、深度等。不需算螺纹底孔的直径。如果需要,在工作图标注时,可编辑螺纹标注,inventor会自动标出螺纹底孔的。
螺杆的制作有点意思,如果要做M12的螺杆,必须做出12mm的圆,然后单击“螺纹”选项卡,选择要做螺纹的“面”,按提示做即可。如果是细牙螺纹,再击“定义”选项卡,按需要选取相应的细牙尺寸即可。如果要做英制的螺纹,你必须按英制标准做螺纹的外径,否则
inventor将弹出出错信息。

网友:
最好直接打螺纹孔,不会有误

网友A:
呵呵呵  有在线教程的啊  慢慢学

网友(2012-10-02):
好象用螺纹孔就可以,试一试,后在工程图中验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有在线教程的啊  慢慢学

问一下,在线的教程在哪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