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铜和铜膜打磨及抛光,紧急求助

楼主(2011-10-13):
各位大侠:
可曾有过打磨氧化铜和铜膜的经验?
只需要把镀铜表面的氧化层打磨去焊接, 不一定需要抛光.

现在用纤维棒手工打磨效果可以,但是旋转打磨,达不到效果!
主要是打磨用什么材料,打磨的转速,及打磨方式等.

在线急等

网友A:
我们做实验用的是T2紫铜,焊接前打磨主要是采用手动砂轮机打磨,转速大概在800转吧,打磨的材料就是常用的钢刷。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实验用的是T2紫铜,焊接前打磨主要是采用手动砂轮机打磨,转速大概在800转吧,打磨的材料就是常用的钢 ...

谢谢,你的建议很有用.
我主题没有表述清楚,物料是POB裸铜板。裸铜板,表面是镀铜薄薄的一层下面是镍,裸露的部分需要打磨去铜氧化层露出铜去焊铝。也就是COB绑定。

网友(2019-01-12):
用焊道处理??

网友:
旋转打磨达不到效果??什么意思,达不到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