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显示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3):
      机床为铣床类,内部系统是NUM系统,用的采集仪是ra2300,要利用采集仪测量机床Z轴在运行中的输出扭矩,但是Z轴下行和上行停止后,采集仪所显示的读数不同,且不为0,这是为什么?向上运行停止后,读书会停止在4.5左右,有时不是,向下运行停止后会停在0.05左右。
     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上行定位后,靠电机吃劲。下行后,靠丝杠自锁吃劲。
或者换句话说,上行后丝杠和丝母在向下的方向没有间隙,而下行后在向下的方向上有间隙。
假如不管向上还是向上都大,那就是平衡缸没调好。

网友(点评):
其实归根还是平衡缸没有调到理想状态。实际都是调得“欠”一点,这样在钻大孔的时候可以减小伺服的负载。

网友B:
检查采集仪链接固定的有没有间隙和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行定位后,靠电机吃劲。下行后,靠丝杠自锁吃劲。
或者换句话说,上行后丝杠和丝母在向下的方向没有间隙 ...

谢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采集仪链接固定的有没有间隙和松动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行定位后,靠电机吃劲。下行后,靠丝杠自锁吃劲。
或者换句话说,上行后丝杠和丝母在向下的方向没有间隙 ...

这个上行和下行读数的差异会影响我所采集的数据吗?

网友(点评):
不影响你要分析的过程。 要准确值可以做下偏移就可以了,偏移的量是可以测出来的,就是4.5左右。 同样,观察同样的加速过程(方向不同)也可以看出扭矩的不同,也能和偏移对应起来。